请教大咖,车轴千斤弹簧断了,有别的可以替换吗

楼主(2024-01-30):
试了试一般铁丝、吉他琴弦不成。目前是两个千斤在工作,不知道能否坚持,多谢指点!

网友A:
可以试试弹簧笔的弹簧,我记得以前28大冈的飞轮里面的千斤弹簧是钢片,我用以前皮管水笔外面的那个不锈钢弹簧片代替过,妥妥的耐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看卷尺里面的那个弹簧钢片试试,那个容易断,需要裁切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弹簧笔的弹簧,我记得以前28大冈的飞轮里面的千斤弹簧是钢片,我用以前皮管水笔外面的那个不锈钢弹 ...

多谢指点!普通圆珠笔的不知道够不够长,晚上回去试试,需要捋直了再搞吧,感觉有点挑战
另,皮管水笔是啥,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看卷尺里面的那个弹簧钢片试试,那个容易断,需要裁切比较麻烦。 ...

太麻烦的就算了,还要浪费一卷钢尺吧多谢了!

网友B:
如果是圈簧真的断了可以网购,注意看一下,没断的话是有方向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圈簧真的断了可以网购,注意看一下,没断的话是有方向性的。

是断了,都掉出来了,现在明显少了一节,只有2个千斤。弹簧就是这种,不知道diy的效果如何

网友:
原来千斤弹簧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C:
快拆杆上的弹簧可以试试

网友:
淘宝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拆杆上的弹簧可以试试

快拆上的估计够呛吧,搞直都费劲,再打弯折头,有点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断了,都掉出来了,现在明显少了一节,只有2个千斤。弹簧就是这种,不知道diy的效果如何 ...

看了你这图那跟我说的两个东西里的都不同,这个你可以用钢丝(可以是室外光纤入户线的钢丝,也可以是有些钥匙圈的钢丝,还可以去五金店里电工用来穿电线管拉线用的钢丝,总之这个材料比我说的那种更容易找到。
),难点在塑性上,我觉得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这图那跟我说的两个东西里的都不同,这个你可以用钢丝(可以是室外光纤入户线的钢丝,也可以是有些 ...

多谢高手指点!我先试起来,难点在于保持形状别掉出来,开始用的皮筋,两圈就磨断了,琴弦容易跑出来,也影响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拆上的估计够呛吧,搞直都费劲,再打弯折头,有点复杂

那个宽度够,弹性可以,看你自己

网友D:
0.8钢丝有点粗,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0.8钢丝有点粗,不太好找!

粗细一定要一样吗,太细的估计强度不够,不好塑型,容易脱出来?

网友E:
去废品站找节大差不差的钢丝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废品站找节大差不差的钢丝握一个

先看看手头的材料

网友F:
快拆2端的弹簧圈,别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拆2端的弹簧圈,别无选择

那个硬度可以吗,感觉有点细呢。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