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与AB相数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4-01-30):
客户要开发个方案,其中有0-10V模拟信号输入需12位的ADC采样,和0-10V的数转模输出,现在问题是部分的ADC,DAC芯片采样都是5.5V或3.3V这样的信号,0-10V的ADC还算好解决,加个上下拉电阻,然后ADC芯片采样就完事,那这个0-10V的数转模输出如何实现??有做过这个电路的吗?ADC,,DAC供应商让我加运放,有加过的吗?另一个是要一个AB相数计数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有参考文件。

========分割,昨天和瑞盟聊了一下,供应商说只要客户把要求说清楚,DAC 的运放他们会推给我,,现在就是AB相计数器搞不定了,有知道的坛友说说或发个参考,悬赏依然有效。。

网友:
当然是加运放了,不然那些太阳能380V调制你叫他怎么搞?

网友:
不太懂,祝早日解决。

网友A:
前端采样加衰减,后端输出加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采样加衰减,后端输出加放大

后端输出加放大的还好搞,因为DAC供应商我无意看到他们还做运放芯片,问就行,这个AB相网上找三天了,全是代码如何实现,没人说硬件如何设计 。

网友:
加个运放,2-3x 同相比例放大,这没啥技术难点。  有要求也是噪声、误差啥的

网友:
买几个输入,输出模拟量采集模块,看一下人家的电路就懂了,一般都是用高压运放做电压放大,输出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做功率输出,或者直接用运放的输出能力。

网友B:
找本书看看吧,现在估计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书看看吧,现在估计解决了吧

没有,网上找了很多,都是软件上如何实现AB相计数,没有说硬件如何做

网友:
网上找了很多

网友(2024-10-05):
帮顶赚家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