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宜电水壶烧水塑料味道的主要元凶

楼主(2024-01-30):
便宜电水壶烧水塑料味道的主要元凶
20多元的新电水壶烧开水塑料味道很大,拆开后发现主要是上面那个开关的味道。在网上买了很多基本都是有味道并且容易坏,因为开关发热顶开关的塑料位置熔化就顶不开了。买的白色的好一些。
用豪欧表测试最高的有1000多豪欧,选了一个4.7豪欧的烧水后暂时没有味道了。就是说这种
开关在上面的电水壶最后不要买。我买了很多都不太好。如果哪位同学有买到好的请推荐.
但我还是建议买那种开关在底部的品牌货,这种基本没有塑料味。

网友:
我的开关在下面,这里是壶盖的开关

网友:
我都是直接看京东,然后找品类排行第一的,无论大小牌子质量肯定是刚刚的,价格也合适

网友:
在上面是方便热量传导到开关烧开自动跳的吧

网友:
蒸气开关的味道吗?可以盖子也会有味道,毕竟便宜的塑料不会是用全新料做的。

网友:
买个小米的吧,也不贵,用得放心一点,杂牌的真的什么垃圾塑料都敢用

网友:
盖里边应该有个不锈钢盖在里边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楼主有心了。

网友:
蒸汽开关,在壶口会开一个孔将蒸汽导流到开关,有冷凝水。即使小米苏泊尔也是用蒸汽开关,只不过在底部的回流冷凝水少一点。
用过最无味道的是没有开孔的最古老的全不锈钢电水壶,温控开关在加热盘旁边,水烧到100度后一分钟以内跳挚。但是这种开关在1000米以上就不会跳。

网友:
塑料味是这个水壶的结构造成的.设计时估计用的是食品级的材料,但现实当中,用的材料太差.

网友A:
电水壶常用还是买玻璃的好

网友:
积累楼主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常用还是买玻璃的好

玻璃的也不全是玻璃的,底部肯定不是,两种材料结合处,肯定也有硅胶垫之类的东西

网友:
不知什么原理。但谢谢楼主。

网友:
苏泊尔也才100左右吧

网友:
这种壶   用了一次就不想用了   顶部开关的都有味道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常用还是买玻璃的好

我真不敢再买玻璃的,经常不知怎么碰到旁边东西就容易爆,已经好几个了

网友:
开关是在把手上,不知道怎么会影响到水的味道。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帖子以后买烧水壶注意选择。

网友:
20元的电水壶材料怎么可能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