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倒霉头,威乐81焊台故障了

楼主(2024-01-30):
当我正想取下电源板上这只稳压管而开启焊台时,却发现数码管在这三种状态下,循环往复的跳动。开始还伴随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在我插拔AC220供电几次后,继电器动作声听不到了

烙铁头不加热,温度不能再设置了。不过,我认为单片机没报废,因为至少它还能记忆我预设的300摄氏度
有老法师的经验分享吗?

网友:
难道手柄坏了

楼主:
电烙铁手柄中加热芯的电阻值,冷态与热态能有10倍的差别吗?
查找资料得知:6欧姆那个电阻 паяльник 乌克兰语言 烙铁加热芯,20欧姆那个电阻 датчик T 乌克兰语言 温度传感器

如图所示,是我实测结果,传感器电阻一致,加热芯冷态只有0.6欧,通断档认为是导通,蜂鸣器直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手柄中加热芯的电阻值,冷态与热态能有10倍的差别吗?
查找资料得知:6欧姆那个电阻 паяльн ...

0.6欧姆太小了吧,估计有短路的地方,拆开好好查查。

网友:
0.6欧的发热丝 假设电压24v。24*24=576  ,576÷0.6=960W   你需要一个千瓦的变压器
应该是发热芯短路了  换发热芯吧

网友A:
多年前网上还有威乐81焊台单片机的固件,因为这德国焊台的单片机是不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网上还有威乐81焊台单片机的固件,因为这德国焊台的单片机是不加密的。 ...

你说的非常正确!!!
到此为止,给诸位同好(相同爱好者)报个喜讯
虽未上电实测,但万用表测阻值验证我的焊笔传感器与加热芯均正常
我能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就是尽可能找到官方资料。比如Weller官方手册里,包括传感器加热芯线材颜色,之间电阻值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诸位同好,千万别遇事脑袋一热就买买买,换换换。比如我这种焊笔一只就500多人民币。官方也说了加热芯5000小时寿命
我也学习了,且用且珍惜吧
谢谢大家观看与陪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常正确!!!
到此为止,给诸位同好(相同爱好者)报个喜讯
虽未上电实测,但万用表测阻值验证我 ...

还是白光T12之类的省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