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还是最有性价比

楼主(2024-01-30):
丈母娘手机不行了,媳妇说过年给换一个
翻了半天,还是红米吧,原来用的是红米note5
这次选择的是note12 turbo 12+256,全下来1334
处理器是骁龙7+2,也有天机8200的,好像差不多
不过这个屏幕是oled的,天机处理器是LCD的

去年给老娘换的是note11tpro,处理器8100,也是12+256

快充都差不多

屏幕已经贴好了膜

简单开一下机

13没有12处理器性能高
拍照上与我的note10对比,比10好不少,颜色上差不多,主要差在清晰度上的,12的清晰度更好
但是这个屏幕颜色与LCD屏幕有些区别,可能看习惯了LCD屏,总感觉OLED的屏幕显示不柔和

网友A:
最新系统打游戏断流,最好等解决了再升级

网友B:
确实,红米堪称价格屠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系统打游戏断流,最好等解决了再升级

都不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红米堪称价格屠夫

给老人家用,老人基本就是看视频,看直播,这配置就是想能多用几年,现在用的note5就是摄像头出毛病了,否则也不用换

网友:
一个手机比我现在用的电脑配置还高。

网友:
也想买个手机

网友C:
红米除了拍照不行,其他真的不错
我红米note9pro准备换k60或者k70
纠结k60是因为它有无线充电,k70没有无线充电,否则闭眼入了

网友:
红米真的不错。

网友:
23年6月入的12-256花了1900,配合4月的米13计划5年后淘汰红米,米13转备用。。。。67w快充5000mah电池配缩水骁龙8也就摄像头比米13差个头大些壳子是塑料的,不玩游戏的话感觉7g2性能真不差。。。。这一套差不多应该能混5年,加起来顶不上菊花一台机器的价钱。上一个米note3从08年到13年不是屏幕摔了,64的内存不够了还真能再扛几年

网友:
还有个功能不错,红外……我很喜欢

网友:
红米的槽点就是拍照,不忍直视
从红米4开始用,note5,note8,note9pro
4,闲置了,还能用
5,换过一次电池,现在电池又不行了,闲置了,还能用
8,因为电池问题,侧面音量电源键问题,有点折腾,目前又好了,因为大小合适,喜欢背面的指纹,在当主力机
9,有两台,都好,就是电池不耐用

目前还不需要买新机,新机也大概率会选红米

网友D:
现在用的红米note9pro,计划5年换机,现在真没啥换机动力,完全够用了。手机我只看两样,处理器要高通的,别管MTK多强,以后升级刷机还得是高通的。另一个是屏幕必须是LCD的,OLED的就是计划报废的产品,坚决不买

网友:
note10屏幕亮度越用越差了,白天晴天看不清字扫二维码费劲,现在天气冷,有时候电量1秒掉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米除了拍照不行,其他真的不错
我红米note9pro准备换k60或者k70
纠结k60是因为它有无线充电,k70没有无线 ...

无线充电用不上,基本上快充20分钟充满了,用一天没问题。无线充电用不上,基本上快充20分钟充满了,用一天没问题。无线充电用不上,基本上快充20分钟充满了,用一天没问题。

网友:
性价比很高,

网友:
杂货铺一大堆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红米note9pro,计划5年换机,现在真没啥换机动力,完全够用了。手机我只看两样,处理器要高通的, ...

受美帝政策影响,高通好像不能向中国出售高端芯片,

网友:
红米K60 16+512,18XX元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红米note9pro,计划5年换机,现在真没啥换机动力,完全够用了。手机我只看两样,处理器要高通的, ...

请教那现在1500以内搞个备用机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