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比较老的医疗呼叫器:LifeFriend CHC2000

楼主(2024-01-30):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医疗呼叫器。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十几年前居委会给家里安装的,貌似家里老人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它联系医生,但是每个月要交服务费。即使这样,好像没过两三个月,服务费也没人收了,这个小盒子也没人要了。就这样,它一直待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灰。又是一个虎头蛇尾的惠民工程。

小盒子连在家里电话线上,再连到固定电话机上。具体如何使用,现在也不得而知。

盒子正面没有名称,有一个英文商标,一个型号,一个戳,标明它的上级机构。有5个指示灯,好像就电源电量指示灯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它的都不明所以。

盒子背面铭牌上说这个盒子叫“呼叫器”,生产厂家目前还能在网上查到。

侧面有两个电话线插孔,一个接外面进来的电话线,另一个接家里的固定电话机。9伏外接供电,好像没有给配供电头,或许是现在找不到了。

盒子正面的盖子是可以掀开的,里面有一个4节5号电池盒,可以用电池供电。有3的大大的红色按钮,对应三个指示灯,名称都是医疗服务。猜测是,如果老人有健康问题,可以按这个按钮,然后盒子直拨医疗机构的电话,而不需要手动拨固定电话号码。三个按钮代表不同的服务。问题是,从正面侧面看都看不出来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开起来并不容易。老人在危急时刻怎么才能打开盖子按按钮呢?藏在盖子下面的好处就是,避免万一这个按钮不小心被按了一下,把他们惊吓到了,白忙活一场。

打掉背面的4颗螺丝,就可以取下面板。里面是一个电路板。全是直插元件,很干净整洁。

面板上连着指示灯很按钮,还有电池盒。

主控是一颗很古老的单片机AT89C52。一颗24CD28存储芯片,一颗358运放,一颗L7806负责把输入9伏稳压成6伏,还有一颗蜂鸣器。

左边是一个独立的模块,看样子是433/315MHz发射模块,带PT2272编码芯片。盒子内那根长长的黑线就是它的天线。看样子室内应该还要一个无线接收装置的,控制个什么东西,但是没有给。估计这个功能用不上。

控制板上的那颗MT8888就是负责处理电话线传来的信号,并且通过无线发射模块传输指令的。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控制板背面很干净整洁,工人焊接的手艺很好。

面板上的电路板很简单,就是5个指示灯和三个按钮,其中那个状态指示灯是个两色的。

不错,收获了一颗古董单片机,一批直插元件,和一个无线发射模块。

网友:
里边板子焊接的挺规 整

网友:
应急呼叫系统,应该还有个紧急呼叫按钮(遥控器)

网友:
可谓是煞费苦心不被惊扰到 哈哈  盖子把按键完美遮掩  也没有明显提示盖子打开方法  哈哈

网友:
焊接还是不错,收获一堆零件

网友:
保平安应急呼叫

网友:
另配有一个带小拉杆天线,可随身携带的呼救遥控发射器

网友:
20多年前的高科技,使用电话线连接。当时的网络技术,显得比较鸡肋。

网友:
一看这样大芯片就知道历史悠久

网友:
接收433MHZ遥控信号转换成双音频编码从电话线传出到主机

网友:
不算太老!!!还可以!!

网友:
惠民的东西一般都不长

网友:
真的是好古老

网友:
类似一个无绳电话吗

网友:
现在的医院病床前有一个类似于拉线开关的开关,按一下就能呼叫护士站。

网友:
大单片机不错

网友:
还带无线发射功能,编码器应该是设置床号的

网友:
89c52 2000年左右的时候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