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公布电路图,当务之急先把WSD81焊台修复

楼主(2024-01-30):
就在我想把PCB上一个稳压管取下来的档口

打开威乐WSD81焊台一刻开始,发光数码管就在下面三种信息循环

300摄氏度是我平日预设的温度,下面电路图是WSD81的电路原理图,当前,烙铁头不加热,温度预设增减按键失灵。请单片机板块的老法师帮我分析一下故障

楼主:
这是从手柄端看插头,结合电路图,分析可能是热敏电阻短路了

网友:
等待大神修复更新

楼主:
感谢世界的谷歌,你像神话中的通天塔一样,消除彼此语言的隔阂

电路图中的文字是乌克兰语。谷歌翻译让我知道了如下信息

6欧姆那个电阻 паяльник 乌克兰语言 烙铁

20欧姆那个电阻 датчик T 乌克兰语言 温度传感器

这让我方便理清电路图中的区块

谢谢谷歌,夏嘉侬乌克兰

网友A:
大概率是手柄线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手柄线有断的。

感谢表达你的判断
烙铁芯电阻0.6欧姆
你为啥不怀疑短路?

网友:
愿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表达你的判断
烙铁芯电阻0.6欧姆
你为啥不怀疑短路?

在mydigit谈论电烙铁的帖子非常多

茶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热电耦  这东西在各种调温烙铁芯里是少不了的

T12/1321/1322/1323 有关这些烙铁芯的话题 X宝上都有很多详细资料

根据描述  焊台应该无大碍,如楼上TX分析  可能哪里有接触不良

如果拆解  就记录一下烙铁芯 ,万一损坏  我想应该能找到国产货直接替换的

茶几十年来就用一把5块钱买的电烙铁  没去关心过其它,无法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各种烙铁/焊台都是仿制国外的   在mydigit谈论电烙铁的帖子非常多

茶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热电耦   ...

茶老师好:

这WELLER WSD81焊台可不是国产仿品

我拔掉手柄,送电,有新发现

第一:不再三个页面循环,1: 888(分析这是自检)2: 300 (分析这是调取预设值)3: ℃ 4: - - -(找不到手柄也就无温度参数,它也无语了)

第二:不插手柄前提下,还是可以预设温度值或者叫修改温度预设值。插上手柄数码管在前面一条提到的三个界面循环狂闪,无法设置温度

我初步结论:单片机工作正常,就是下图这块板子大概率没问题

重点还是需要检查手柄

网友B:
茶不善言辞,趁还‘能编辑  删掉了一句容易产生歧义的废话

原理图上看手柄发热芯和热电耦标注非常清楚 6欧姆和20欧姆
用欧姆表测量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茶不善言辞,趁还‘能编辑  删掉了一句容易产生歧义的废话

原理图上看手柄发热芯和热电耦标注非常清楚 6欧 ...

测试过了,感觉温度传感器阻值符合,加热芯才0.6欧姆,电热芯烧断了多见,短路不容易

茶老师的看法如何?

网友:
老板,有没有可能加热芯冷态电阻只有0.6欧?加热到一定温度后才是6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感觉温度传感器阻值符合,加热芯才0.6欧姆,电热芯烧断了多见,短路不容易

茶老师的看法如 ...

我查了一下这焊台的参数,这个6欧应该是额定功率下的电阻值。R=U*U/P=24V*24V/95W=6.06欧。

网友C:
看原理图和你描述的现象,7805输出是正常的。老板可以先检测一下单片机6pin是否为低电平,如果为低,则检测一下R12是否2k,也正常就检测一下光耦。检测过程中需要手柄正常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理图和你描述的现象,7805输出是正常的。老板可以先检测一下单片机6pin是否为低电平,如果为低,则检测 ...

我下一步就需要执行你这些建议了
因为,到此为止,给诸位同好(相同爱好者)报个喜讯
虽未上电实测,但万用表测阻值验证我的焊笔传感器与加热芯均正常
我能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就是尽可能找到官方资料。比如Weller官方手册里,包括传感器加热芯线材颜色,之间电阻值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诸位同好,千万别遇事别脑袋一热就买买买,换换换。比如我这种焊笔一只就500多人民币。官方也说了加热芯5000小时寿命
我也学习了,且用且珍惜吧
谢谢大家观看与陪伴

网友:
数码管有显示说明单片机没问题,重点查一下功率输出部分:bta12,p160j。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一步就需要执行你这些建议了
因为,到此为止,给诸位同好(相同爱好者)报个喜讯
虽未上电实测,但万 ...

想了一下,6pin可能刚开机是低电平,但是到达设定温度后,可能输出PWM波形,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网友:
测下可控硅。。

网友:
加热丝的冷态和热态电阻到不了10倍的,记得镍铬丝的温度系数是千分之4左右,如果加热到400来度,电阻值也就升高2倍多,粗算一下,加热丝的冷态电阻大约在2.3欧姆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茶不善言辞,趁还‘能编辑  删掉了一句容易产生歧义的废话

原理图上看手柄发热芯和热电耦标注非常清楚 6欧 ...

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