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0块钱的防水内阻仪

楼主(2024-01-30):
早就想攒了个内阻仪了,前几天看到有大佬攒了个内阻仪,外壳还是3D打印的,会建模但是没有3D打印机,表头的卖相也一般,就没动手,过了两天又看到了有人晒买到的TS457,一眼看中他的颜值,于是开始动手。整体外形100*68*40,704胶水正好没了,等胶水到后开口处灌胶,就是一个防水的内阻仪

网友:
这比1035便宜的多!

网友:
可以,盒子不错

网友:
这个内阻仪表头颜值高多了

网友A:
楼主好手工,点赞!
请问这个防水盒是怎么开的孔,我也刚买了一个TS457还在路上,心里正在为防水盒如何开孔发愁。

网友:
手艺不 错,内阻仪比较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工,点赞!
请问这个防水盒是怎么开的孔,我也刚买了一个TS457还在路上,心里正在为防水盒如何开孔 ...

主要看你手头有什么工具,钻头、锯条、锉刀之类的,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确实比数码管的好看,一眼就看明白内阻和电压,数码管款的还得自己标注一下。

网友:
最近内阻仪也算爆发了~

网友B:
    跟我的同款外壳,今天外壳和航空插头刚到。除了内阻仪花了33.4元,电池旧手机上的,剩下的都是用红包买的。

网友:
组装在一起方便携带和使用,颜值比较高。

网友:
我的要明天才能到,到时候放个18650进去,不设充电口,充电就把电池拿出来充,一年估计都充不了一次电。

网友:
开孔开得好

网友C:
加个开关比较好,TS457软件关机后,电流几十μA了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开关比较好,TS457软件关机后,电流几十μA了也

25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同款外壳,今天外壳和航空插头刚到。除了内阻仪花了33.4元,电池旧手机上的,剩下的都是用红包 ...

不用18650电池的换表头是可以装在中间的,会更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开关比较好,TS457软件关机后,电流几十μA了也

和汽车遥控差不多,无所谓了

楼主:
白天充电时灯不明显,打孔插个亚克力棒,粘住,搞定

网友:
不错. 我DIY这个也是用手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同款外壳,今天外壳和航空插头刚到。除了内阻仪花了33.4元,电池旧手机上的,剩下的都是用红包 ...

为什么你的那么便宜?现在淘宝上都要45块多。多多上更贵,要60多。
你是怎么买到那么便宜的45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