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宝盒",毛发分析系统

楼主(2024-01-30):
书从何说起,说是自打论坛被打之后,再没有拆过什么玩意了,快过年瞎溜达,那天地主家垃圾桶捡了个盒子,看起来是底下那间洗头护发美容店大扫除清出来的玩意,这种盒子,十分像是智商税理疗之类的那种东西,于是乎,拆之一探究竟。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无聊手痒蹭一贴,有请主角。

当当当当,打开一看,一只丑小鸭

另一边,像是有块屏幕

2个镜头,50倍和200倍的,

从这喵着看,似乎有一圈led,像是是补光用的

手柄处这里打开,可以看到有个镜头感光coms元件之类的

再拆,可见电路板,和按键

开底层,空寥寥,一个10V电源适配器和插头相关,这就没必要拆了,电源里都差不多的东西。

拆顶层,下屏幕

从这看,能看到一片MST706-LF,经查是个高清液晶驱动芯片。边上那边小电路板是几个按键和一个红外,估摸是检测合上盖子关机的。

似乎没看到主控芯片是什么,用3m胶固定的板子,就不扒了,什么拆的什么装回去,晚上回家再通电看看是个什么鬼玩意,如果能用,是不是还能当个电子放大镜之类的用用??
于是顺手一度,看到这个小视频,链接
高清晰检测仪
什么感觉还是智商税呢?在细看看摄像头输出到液晶驱动板这里只有3条线,按这标的,正负电源2条线加video一条线,这也能行嘛??我是不懂了,就先这样吧,谢谢观看。

网友:
“地主家垃圾桶捡了个盒子”当收纳盒不 错

网友:
摄像头像素也很低,和低分屏刚好匹配

网友:
就是个电子放大镜头而已,看看头皮头发也够用了

网友:
好像可以改个显微镜

网友:
美容院的东西都是高深莫测的垃圾货。

网友:
头发分析系统?

网友:
可能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网友:
内部这么简单,应该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发质分析仪!

网友:
搞得很隆重的显微镜

网友:
可以贴着头皮看一下头发毛囊试试,然后电子显微镜搞起

网友:
模拟摄像头,像素太低了。

网友:
没个千把块不好意思用这个机器

网友:
用来做放大镜还是不错的,我也有两套,捡的

网友:
你要搞刑侦吗?

网友:
近距离放大显示仪,

网友:
看着还有点复杂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落的屏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