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爆灯的带开关公牛四位插排(BULL GN-315)

楼主(2024-01-30):
公牛四位排插,2500w,带独立开关和灯的那种,其中2位指示灯不亮了,今天没带负载打开开关,结果“呯”一声响,冒出一股青烟,吓了我一跳,但也没跳闸!平常在办公室使用,负载也不会很大,会发生这样的事,很是奇怪,以是打开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感觉内部用料和做工还算可以,但四个限流电阻外包的黄腊管已明显发黑,应该是其中一位的电阻和氖泡烧坏了,“呯”的爆炸声应是氖泡灯玻璃壳爆了发出的,继续使用应没啥问题,只是“呯”的一声怪吓人的,如果不换指示灯什么的话大概率还会发生;换指示灯的话用氖泡还是LED灯好点?各位行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底座和上盖

底座和上盖

内部

内部

爆灯的插位

爆灯的插位

烧坏的电阻和氖泡

烧坏的电阻和氖泡

网友:
换300k 电阻和led

网友A:
公牛插座的异型螺丝有很多种。

网友:
还是坏在指示灯上,这经常坏的。

网友:
换1M以上的电阻加LED。

网友:
比较怪,没有用电器能炸氖泡,感觉是电阻自爆

网友:
这种尺寸的电阻耐压可能不满足市电环境。如果没有专用耐高压的电阻,多用几个电阻串联也可以对付。

网友:
串一个1n4007会好一些。

网友:
电阻功率不够,氖泡电流一点儿也不小,这个电阻扛不住烧糊了~

网友:
铜片够厚的

网友:
原装应该是红色LED和200k电阻吧。氖泡是后换的吧。氖泡配的100k电阻是给110v地区用的钱。中国要用300k以上,1m也没问题

网友:
氖泡很少会坏,还是电阻引起了的

网友:
没有氖泡更换的话,换LED一样用。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用灯泡的了,拆了几个排插都是led

网友:
实际指示灯没什么用,把其余的都拆了吧

网友:
电阻质量问题,使用中电阻短路造成奶泡炸。

网友B:
铜条挺厚的,但是不喜欢。公牛非一体铜的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插座的异型螺丝有很多种。

新款是Y字凹槽螺丝,得找Y字批头磨形状最好,小一字改锥开槽也行。没指示灯最好,不会有功耗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条挺厚的,但是不喜欢。公牛非一体铜的才好

这个插座插拔手感还是不错的,开关按感也可以,就是按下去后,按键有点松跨而已。

网友:
有的原因是电阻耐压不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