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求助,安卓能用的A-C数据线苹果手机不能用

楼主(2024-01-30):
最近换了苹果15手机,原机配一个C-C线,当然不够用,碰巧我手里有以前做线材的朋友送的几根线,一直没用到,这次终于用上了。

这根C-C使用没问题,插上多口65W氮化镓充电器,直接可以用。

且速度也达标,算上效率应该符合官方标称的:

另一个是A-C的,主要用于充电宝的,不管查到充电器,还是充电宝的A口都不能充电;

插上母座,测是线材的V+,D-,D+,G都是到通且正确的,就是不能充电,跟没插一样。

于是又在网上买了一根,发现跟这条一模一样,还是不能充,真是怪了,但是移动硬盘的全针数据线就可以充,真搞不懂是哪里问题;某宝上有标明能用在苹果15的A-C线材,是栽不行年后买一条回来拆解一下,不搞清楚心里不舒服。

难道是苹果有什么特殊检测,必须数据线有某种特性?

希望有发现的坛友解释一下。

研究一番:支持USB3.0传输的A-C线可以充电。

这说明什么呢?支持3.0传输的数据线,实际插在充电宝上,也只有V,D-,D+,G接通。

所以不能充的问题在C头,不支持3.0数据传输的的C头,里面一般都缺pin,

而满pin的C口头子,可能有把正反面的CC或D-,D+并联操作,而苹果刚好检测这样的操作,检测不到就不充电。

那么缺PIN的C口头子必然无法检测。

更新一下:

对于双C口的线,只要能传输数据,就都能充电。

对于1A1C的线,由于A口没有CC线,就无法跟充电器握手,所以CC线必须上拉43K电阻,告知手机这个充电器,否在会无法识别到底是上级设备,还是下级设备。

网友:
要CC端口上拉电阻。

网友:
基佬们为了利益无所不极致

网友A:
一般认为苹果的充电线是Lightning口的,是内部含有芯片。然而改进成了C口后,它仍然在接口内部有芯片。因此尽管C-C线从物理层面上是通用的,都遵循 USB Type-C 规范。然而,只是接口兼容,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差异或不完全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苹果的充电线是Lightning口的,是内部含有芯片。然而改进成了C口后,它仍然在接口内部有芯片。因此 ...

回答相当专业

网友:
不要用其他品牌的快充线给苹果15充电。抖音上有烧了手机的。安卓快充很多都是私有协议,插针并联使用的,跟标准的c口不一样。苹果的线还是有握手检测的。

网友:
4楼的讲的是对的,不管哪个厂家的数据线,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并不是导线直连正负极,而是有各自的专利技术,不能互通使用。

网友:
用其它品牌数据线能烧苹果手机,苹果故意的吧

网友:
苹果数据线还是要薅一波羊毛的!更别说app付费拔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苹果的充电线是Lightning口的,是内部含有芯片。然而改进成了C口后,它仍然在接口内部有芯片。因此 ...

问题是第一根三方线C-C是可以充电的,移动硬盘的A-C数据线也可以充电。

A口只有4条线,应该没什么区别;区别影主要在C口,我猜想是正反面的同功能线不能简单的并联,苹果充电口里面或许有检测。

楼上好多回复说可能是检测电阻问题,我这是A口充电器,不存在CC线的,怎么拉?难道实在苹果这端的C口上拉电阻?

我刚好有头子,有空我自己试验一下。

楼主:
研究一番:支持USB3.0传输的A-C线可以充电。

这说明什么呢?支持3.0传输的数据线,实际插在充电宝上,也只有V,D-,D+,G接通。

所以不能充的问题在C头,不支持3.0数据传输的的C头,里面一般都缺pin,

而满pin的C口头子,可能有把正反面的CC或D-,D+并联操作,而苹果刚好检测这样的操作,检测不到就不充电。

那么缺PIN的C口头子必然无法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苹果的充电线是Lightning口的,是内部含有芯片。然而改进成了C口后,它仍然在接口内部有芯片。因此 ...

感觉应该还是协议不全造成的,我测试了几个充电头都不走pd协议。苹果支持哪个协议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一番:支持USB3.0传输的A-C线可以充电。

这说明什么呢?支持3.0传输的数据线,实际插在充电宝上,也只 ...

感觉还是电阻的问题,USB3.0传输的A-C线,可能为了方便信号传输,有要求供电识别电阻。我这边有大多数充电宝,包括自带线的充电宝都能充电,只有一个杂牌的透明充电宝不能充电,自带的线和A口都不能给苹果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还是协议不全造成的,我测试了几个充电头都不走pd协议。苹果支持哪个协议还不是很清楚。 ...

同一个充电宝或头用不同的线有的能,有的不能充电。

目前手里能充的都是满配的A-C数据线,还有满配的C-C数据线。

苹果支持的是PD协议,顺带兼容自家以前的5V协议。

网友:
充电接口统一了,数据线跟充电头却不通用,。。。。

网友C:
现在的协议太多了,搞的蛮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协议太多了,搞的蛮复杂的。

苹果标准的PD协议,外加兼容古老的五福一安协议。

网友D:
我手上的A-C线全都不能用在ipadPro上,但所有的A口三头线(就是那种一端是A口,另外一端是C头、L头和micro头的线)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的A-C线全都不能用在ipadPro上,但所有的A口三头线(就是那种一端是A口,另外一端是C头、L头和micro ...

试了一下,确实可用。

有空把这个头子拆开看看里面什么结构,这种线一般都是两根电源线,不能传数据,看看里面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可用。

有空把这个头子拆开看看里面什么结构,这种线一般都是两根电源线,不能传数据,看 ...

是的,这种线里面只有两根电源线,玄机都在头子里面。
我还买过那种带密码键盘的充电器,也是三个头的,拆开后里面也是只有两根电源线,去掉密码键盘,也能用在ipa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