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 10 的一个文件夹 能存多少文件???

楼主(2024-01-30):
ntfs 的分区,64位操作系统。
筛选删除无用的文件,就都拷贝到一起了,筛过的有用文件直接拖进子目录里。
现在不小心存了5万+个文件,现在双击进这个目录显示列表的时候 会变慢,这个还可以忍受,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容易丢文件????

目录下的子目录 要过一会才能显示。

网友:
硬盘就是存东西的

网友:
ntfs 的分区,64位操作系统可以不用考虑一个文件夹能存多少文件的问题,列表的时候会变慢是因为被访问的文件名并非全英文或者短字节文件名,如有非常用字符的文件名或非常见格式的文件都将导致访问时间相对长。

网友:
好像没有尝试过,文件多了好像每次打开都很慢

网友:
你这个小意思
以下列举ntfs限制
最大单个磁盘 256TB
最大单个文件 256TB
最大磁盘文件数量 4,294,967,295
文件夹下最大文件数量 4,294,967,295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5932835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9075928

https://blog.csdn.net/funnyfu0101/article/details/78192952

网友:
速度慢取决于CPU和内存吧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文件夹要放那么多的文件

网友:
随便放,用到你数不清都没问题

网友:
5万+文件,太恐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