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自放电大与小如何判断?

楼主(2024-01-30):
各位注意过这个问题么?
是否自放电越小的镍氢电池就越好呢

网友:
简单方法,满电放几个月,剩余电压越高自放电越小。以前没有内阻仪就这种土办法筛选

网友:
充电电池好像自放电都很严重,我都是用之前充电

网友:
低自放 是高端镍氢的卖点之一

充满过一段时间测量容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