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液晶仪显示屏里面发白能维修么?

楼主(2024-01-30):
车液晶仪显示屏里面发白能维修么?车的液晶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倒是正常,但是就是屏幕发白,很难看清里面显示里面的内容,这个是什么故障?能修复么?谢谢

网友:
找拆机看看,直接换拆车件

网友A:
瞎猜一下,应该是偏振膜老化发白了吧?

网友:
估计是楼上说的偏振膜问题,之前有个万用表也是看不清,后来拆开发现最后面的一片银色反光纸不行,随便找了张A4纸裁一块换上去也看得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一下,应该是偏振膜老化发白了吧?

有一台报废的液晶电视机,用剪刀剪一块膜换上去?

网友:
觉得象水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报废的液晶电视机,用剪刀剪一块膜换上去?

不是说烧烤用的铝泊纸也行吗
还有烟道管密封用的铝胶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报废的液晶电视机,用剪刀剪一块膜换上去?

买新膜,拆旧换旧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膜,拆旧换旧不可行

我这款车都停产8年了,这个配件是肯定没有,二手的仪表总成要100多块钱啊,只有低成本自己维修才是可行方案啊,,

网友:
咋感觉像是底片有问题了

网友:
液晶屏的偏振膜老化

网友C:
白底黑字不正常? 黑底黑字正常还是白底白字正常还是黑底白字正常

网友:
感觉折腾的意义不大吧。拆个仪表也挺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底黑字不正常? 黑底黑字正常还是白底白字正常还是黑底白字正常

图片上左边那个黑底白字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比亚迪的仪表吧?偏振膜的问题吧?拆了看看。找个保费的屏幕拆一个换上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车的问题。或者眼睛模糊了

网友:
有粘贴的偏振片购买,拼多多买张剪一下贴上去试试

网友:
前面偏振膜或底部反光膜问题。
拆开来,先检查底部银色反光膜有没有斑驳老化。
如果反光膜正常,就网上买个偏振膜,自己按原样剪成合适大小,放你屏前旋转不同角度看能不能变清晰。

淘宝上什么配件都有, 不到十元钱的事。
没有修不好的设备,只有不想修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