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罗技带独立开关的usb3.0-hub

楼主(2024-01-30):
正面

拆开正面,全卡扣。没有螺丝,,

有一个这个GL3520

主板背面

网友:
谢谢分享,开关感觉有点多余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集线器控制器GL3520低功耗0.9W,USB 3.0规范。

网友:
数据线居然是分开的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是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开关可以在Windows无法弹出设备时使用。如果没有开关,解决Windows无法弹出设备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关机断电。

网友:
还有独立供电

网友:
挺好的,开关也要成本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看着像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A:
缺乏5v电源过压过流与反接保护,没有多路供电电压隔离电路,缺乏usb短路过电流保护芯片,适配器电源会返回到电脑主板,用错适配器直接把电脑一套全带走。

参考绿联同芯片方案的设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871-1-1.html

网友:
看着不像罗技做工啊,不过做工整体还可以。

网友:
看着还行,没有对比的话,如果和10楼的对比一下就差太多了

网友:
看着挺好看  工整

网友:
独立开关可靠

网友:
外围元件这么少,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蛮好的,品牌货确实强一些。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乏5v电源过压过流与反接保护,没有多路供电电压隔离电路,缺乏usb短路过电流保护芯片,适配器电源会返回 ...

绿联数据产品不敢用,父亲买过绿联易驱线拷贝文件丢失,出错时不弹窗,后来避开绿联品胜等数据产品。直流口插错是问题,我的分线器,都改成去掉数据引脚,USB公口供电,避免快充电源误触发。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罗技还出这种东西啊?贴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