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巧克力键盘按键这么容易失灵

楼主(2024-01-30):
    之前原装键盘右方向键失灵了,后面买了一个用了不到两个月F12键失灵了

网友A:
便宜的笔记本 键盘 是翻新的二手货比较多。
售后卖的价格200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笔记本 键盘 是翻新的二手货比较多。
售后卖的价格200块起。

后面那个就用了三个月不到失灵了

网友B:
找找有没有改键的软件。

网友C:
拆了擦擦或许能好,两个罗技的键盘都有这毛病,一个空格键不灵,一个小键盘区几个键不行,得用力按才有用。擦擦能好点

网友D:
本身就易耗材,迟早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擦擦或许能好,两个罗技的键盘都有这毛病,一个空格键不灵,一个小键盘区几个键不行,得用力按才有用。 ...

不行了,死命按已经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有没有改键的软件。

改建肯定没问题,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就易耗材,迟早会这样的。

那也不一定,有些用了十来年也没事

网友:
使用多年的键盘,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两个能合成一个用吗?

网友E:
带数字小键盘的,这是个大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数字小键盘的,这是个大笔记本电脑?

对,15寸大电脑

网友:
这是X架构的,正常不会坏,我破本10年了都好好的,3W+小时...

网友F:
拆键盘的时候拆坏的吧?一般不去剥,不卡东西进去,不太会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键盘的时候拆坏的吧?一般不去剥,不卡东西进去,不太会坏啊。

自己好好的失灵了

网友:
切克力键盘也属于薄膜键盘寿命出了名的长,这个应该是使用不当进水或者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还是早期联想的笔记本键盘耐用

网友:
笔记本键盘,常见是进水或者受潮坏的吧

网友:
笔记本键盘,早期损坏大都是:被人为的抠去键帽、进水\受潮、质量问题。前两个因素占比绝对超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