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LED灯泡的标称功率在指哪方面?往往测量远达不到标称

楼主(2024-01-30):
模糊记得,在LED灯泡流行之前,节能灯泡的标称功率值是对照白炽灯的特定功率来标的(?)

比如,只是比如,实际功耗为10w的节能灯亮度如能比得上30w的白炽灯,就会按照白炽灯的功率来标30w(?)

以上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那么现在到了LED灯泡这里,买过的LED灯泡,用功率插座测量结果几乎无一能达到标称功率的,甚至几乎没有能达到相近功率的,大多都离标称的功率相差甚远。

搞得现在有点迷,是商家虚假宣传吗,还是按照旧习惯、按照发光亮度、把功率数值标成其它种类同等亮度的灯泡的功率值了?
------------------

1瓦的LED灯等于多少瓦的白炽灯、节能灯?灯泡瓦数换算方法 所属分类:灯具常见问题发布时间:2018-11-13 16:07:48
https://www.lighting-sun.com/wt/washu.html

网友A:
如果照度光通量那些达标了 功率小点不是更节能吗

网友:
都是商家虚假宣传。

网友B:
习惯了。买线缆截面积公开分“厂标”与“国标”两种。前不久买个代替环形荧光灯的LED灯板,标注30W,实测25W。感觉这已经很有良心了。

网友C:
如果功率真的达到标称功率,那散热片得非常大,不然灯珠很快就烧毁了,你摸一下灯板,是不是非常烫手?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研究过,往往到懂不懂的人确实让人容易迷糊,这个也没啥规律的,楼主你要仔细看,有些商家实际上已经标识出来了的,比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度光通量那些达标了 功率小点不是更节能吗

照度光通量几乎没商家会标,拿到才知道够不够,选购就只能看功率值,但就这也不好好标,我买的16w的LED实测4.x瓦,12w的实测还是4.x瓦,5w的实测还是4.x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了。买线缆截面积公开分“厂标”与“国标”两种。前不久买个代替环形荧光灯的LED灯板,标注30W,实测25 ...

这已经算是很接近的了

网友:
基本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功率真的达到标称功率,那散热片得非常大,不然灯珠很快就烧毁了,你摸一下灯板,是不是非常烫手? ...

这不是一个买家该考虑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研究过,往往到懂不懂的人确实让人容易迷糊,这个也没啥规律的,楼主你要仔细看,有些商家 ...

各家标的这种表也不尽相同,超多商家还没标这个

网友:
灯泡的功率指的是耗电功率,并不是按亮度功率来标注。
楼主测的功率就是灯泡的耗电功率,如果小于标注值,那就是虚标无疑(虚标是常态,实标很稀缺),当然所用功率计不准确的另说~若说标准的功率计那得是权力部门才有,非权力部门就算持有标准仪表也不算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家标的这种表也不尽相同,超多商家还没标这个

不过也有超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也有超标的

买了有几十个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肯多给的,最离谱的就是上面说的16w实测4.x。好在无频闪方面没虚假描述,买了几家才碰到一家真正无频闪的,就懒得计较了

网友:
LED需驱动电源,而该驱动各厂家设计不尽相同,功耗也就不一样了,我认为还是以光通量来标注为好,给人一目了然

网友E:
之前在x东第三方商家买过几只标称55w平板灯,再三确认是否足功率。到手一测46w不到,先问是不是发错货,答功率有一定的偏差,属于正常,不是发错货;然后又提出商品上,外包装上都没有商标,属于三无商品,商家又承认是发错货,要求退回,后以欺诈为由投诉,结果就是: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保护消费者,并不保护商用,我这个灯是商用的,不受消法保护。
2、商家有注册商标,所以只要是这个商家卖出来的产品,就是正品,即使不是他生产的也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已经算是很接近的了

是的。这个比例已经比很多商品房的实际使用面积占建筑面积的比例高了。而且在有着往音响中加板砖,往电脑开关电源中加PFC滤波电感模型,往  女乃米分  中加 C₃H₆N₆ 传统的地界,过分追求这个真实数据有可能导致在LED灯里给你加上几个水泥电阻来让功率达标的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在x东第三方商家买过几只标称55w平板灯,再三确认是否足功率。到手一测46w不到,先问是不是发错货,答 ...

你说的这种我也诉诸法律过,不过不是灯泡;而且也不是投诉,是举报。
12315系统的业内讲投诉就是扯皮,不管事实成立与否,就是围绕诉求拉扯;
而举报是要立案查证的,查实后是要处罚的;于是立了案,十来天后查证事实成立,但不予处罚,因为「鉴于虚假宣传违法行为轻微,对消费者没有存在过多实际的损害,且及时改正(修改宝贝详情),对其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不予处罚,对于投诉诉求(假一赔三),卖家拒绝调解」。

网友:
一般说来,散热器大面积外漏的LED都是足功率的,外观看不到散热器的,功率基本都不够。
我这个LED灯泡,标称18W,实际18.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