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天气冷了,寻思着装个小厨宝

楼主(2024-01-30):
天气冷了,寻思着装个小厨宝

家里现有的燃气热水器,用起来麻烦,寻思着装个小厨宝,请教各位坛友的意见。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厨宝其实就是电热水器的一种。但是它的体积小,一般容积只有5升到10升,适合在厨房洗碗、洗菜或在卫生间洗手使用。小厨宝在设计上与常用的电热水器没有两样,仅仅时体积比较小,市面上的小厨宝有储水型和即热型两个种类,这两种类型的小厨宝各有优缺点。

一般大升数热水器都是挂在高处,很少有水会洒到上面,小厨宝则不同,一般都安装在水盆附近,有的安装在水盆的下方,这就要求小厨宝要有相当好的防潮、防漏电功能。为了防止生锈,小厨宝基本都采用塑料外壳,在挑选时应注意外壳制作是否严密,这样可以防止水漏到它的内部。此外,目前市场上有的产品有防漏电保护装置,有的则没有,在挑选时应尽量选择前者。应尽量选择结实的内胆,像塑料内胆最好不要选择,因为塑料的抗水压性能、耐热性能不如不锈钢和搪瓷。

小厨宝的正确使用方法

小厨宝使用很简单,是傻瓜式操作模式,机器上的开关只需长期保持通电就可,一般待机状态只相当于手机的充电器耗电量,2W的待机功率,即开即热,理论使用寿面可达10年以上,维护也简单。使用小厨宝的时候也要注意两点,一个是尽量不要使用混水,另一个是在使用结束的时候瞬间开打水量后再关闭,这样对厨宝的使用寿命大有好处,可以使厨宝内的加热部件的余温,热惯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延长加热部件的使用寿命,一般好的小厨宝使用寿命是在10年以上,不会有问题。

储水型小厨宝的优缺点

储水型小厨宝的优点是价格比即热型的要便宜,功率比即热型的要小,一般是在1500W左右,如果每天只是短时间的用,用完就把电源关掉话,还是比较省电的。

储水型小厨宝的缺点要预加热才能用,一般小厨宝体积都比较小,储存的热水量有限,所以一次使用热水的量有限,用完以后又要等一段时间加热才可继续用。因为是储水式的,所以容易形成水垢。

即热型小厨宝的优缺点

即热型小厨宝的优点是体积小,可以边加热边用,来热水的速度快,不用担心用完。因为是流水形式的加热方式,所以不容易形成水垢。

即热型小厨宝的缺点是它比储水型的要贵,功率很大,一般是4000W左右,使用时会比较费电。由于它功率大,因此不是所有家里的电线能承受的,如果想用这种类型的小厨宝,那么装修时选择的电线要16A以上。

网友:
看空间,空间够,用储水式的,如果用个定时器控制开关时间,也是非常省电的,容量看用水需要,至少5升以上。
空间紧,那就即热式的。
即热式的,一定要功率大,我买的5000W的,冬天水流只能很小的情况下用,不然不热。

网友:
一定买储水式的,现在的小厨宝都是速热水龙头结构

网友:
老家有个美的的,都十来年没用了,一直没拆,不知道能不能用了,下次回去拆了看下,能用装来用。
冬天真要有个,那燃气的半天才来热水,浪费水不说,还浪费燃气

网友:
把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厨房,很近啊,燃气比电便宜,还安全,小厨宝没有必要;

网友:
海尔的小厨宝用了多年

网友:
热水器与厨宝的最大区别是,热水器有镁棒,与水反应生成水垢沉淀,延长内胆寿命。厨宝没有镁棒,用几年就腐蚀严重了。
还有,热水器因为有镁棒,它的水烧开能不能喝呢?

网友:
请问5L的小厨宝在待机状态下,一天大致消耗多少电力?

网友:
现在的小厨宝都是速热水龙头结构

网友(2024-11-03):
买个那种插电加热的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