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我不是工具控,便宜实惠的剥线压线钳来一把

楼主(2024-01-30):
这把剥线钳有点年头了,是车间里淘汰的,很难用,也很少用

看到多多上6块钱一把,还带压线鼻子(这个功能倒会常用),更新下工具吧,其实一年也剥不了几个线头的

钳子的两片很贴合,捏合的时候手感可以,放松后回弹,外面看不到弹簧,这是在中间的?

网友A:
硬度怎样?我买的不行,一拧电线就合不拢嘴了,太差了。

网友:
没找到有卖6元的

楼主:
看了下记录是到手6块,平台好像送了个什么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怎样?我买的不行,一拧电线就合不拢嘴了,太差了。

这个毕竟不是钳子,还没用过拧线,只拨了几个线头没问题

网友B:
第一把7字型的钳,90年代流行,剥线头的胶那一下可以,但是一松手,钳子往回缩,把铜线头压散了,很凌乱的样子,感觉没其他钳子剥的顺畅整齐,所以这种钳子只适合剥一芯硬线,多芯的线不好用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把,还在 路上!

网友:
自动的好用.就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把7字型的钳,90年代流行,剥线头的胶那一下可以,但是一松手,钳子往回缩,把铜线头压散了, ...

7字型的考技术,放手的时候另一支手要有个往外抽的动作,不然会散,我一般都用万能的,就是有点贵,老A的139一把

网友:
第一张图老款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把7字型的钳,90年代流行,剥线头的胶那一下可以,但是一松手,钳子往回缩,把铜线头压散了, ...

说得对!

网友C:
第二种不好用

网友:
感觉那种前头是压线,后头是剥线那种更实用一点,压线的口比较多,不过那种貌似要贵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不好用

我现在用的是最简单的那种,我也很纳闷第二种到底好不好用!你多描述一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是最简单的那种,我也很纳闷第二种到底好不好用!你多描述一下就对了 ...

真正干活的,最后是一把钳子走天下了
不然身上带钳子多了换来换去麻烦。

网友:
买鸭嘴的那种。比这种左右分开的好用。

网友:
首图的钳还在用

网友:
第一把我二十几年前买过一把,剥小线好用,粗线剥不了

网友:
价格便宜的,时间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