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台达caa-550ct服务器电源,用料很好

楼主(2024-01-30):
用了多年的台达550w服务器电源拆机清灰,顺便拍几张图片和大家分享,特地在网上找了台达消费级nx550来对比(见最后一图),发现结构基本一致,但和同样550w功率,同样主动pfc结构,服务器版的电感都是加大的,监控小板用料也更好,nx550没有图上3个电位器,线材也是oem的质量更好。
顺便问下各位大大,能不能把3路12v输出在板子上用锡并联?以实现改单路12v 60A 方便超频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没看出来这是服务器电源?

网友:
做工确实比一般的要好

网友:
消费版的NX系列好像都是多路12V,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ATX电源?

网友:
做工真是不错

网友A:
跟我用的电源没什么区别,也550的,元件位置都差不多

网友B:
电位器能实现什么效果?

网友:
楼主发了两个电源,最后一张的3.3v和5v是dc-dc的,电源效率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用的电源没什么区别,也550的,元件位置都差不多

整体差不多,电感加大加宽了,电容用的品牌不同,保护小板元件多了,还多了3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能实现什么效果?

我也想知道,请大神指点,还有改单路的问题(原厂设计多路应该是为了安全稳定,一路出问题不会坏其他路硬件)

网友:
还是跑一下线路图再看能不能并联。。。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的双管正激双路磁放大ATX电脑电源了。

网友:
咋看出服务器用的来?

网友:
还是老电源看着舒服,现在电源集成度太高,空落落的给人感觉不牢靠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肯定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普通的双管正激双路磁放大ATX电脑电源了。

那请问三路输出可以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