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车载功放Molege MA600.1,卖家宣称数字功放,我看着不像

楼主(2024-01-31):
海鲜市场上收的车载功放,拆开一看不见数字功放芯片,只看到几个类似于三极管的东东,我玩过TPA3116,ir209,tpa3255数字功放,感觉不是这种布局的,没见D类数字功放必用的电感,而且数字功放压根用不着这么厚的外壳散热

卖家称这个品牌是摩乐歌,百度不到该项品牌资料,基本是杂牌

挺大挺重的,输出两路估计是并联的,六角螺丝不太方便

背面调节功能还比较全,低通频率,音量,增益,相位,竟然还有低切(次声波切除)

拆开看看,两个大电感应该是升压用的

低通前级板是独立的,5532运放

内置保险片不太方便更换,不过还挺实诚的,只用10A,有些虚标上千W的功放,外置保险片用40A,完全没有保险功能了

需要散热的是这个芯片,两个共用一个背托支架

现在问题来了,三只脚的立式芯片,这个是对管吗?对管挺古老的,应该算是AB类功放,并不是卖家宣称的D类数字功放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甲类功放

网友:
不是数字功放

网友:
应该不是数字功放

网友:
我拆了一个车载功放,感觉是数字功放,可惜没拆散热片,不过隐约看到是芯片做功放的,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功率管的应该是正负电源转换的,配合磁环高频变压器

网友:
不像数字功放

网友:
数字功放如果大功率,应该也能接功放管吧,主要是驱动方式吧

网友:
真正的大功率数字功放12v根本电压不够,需要升压为单电压或者双电压,所以脚少的应该是升压电路。数字功放效率很高,百来瓦不需要大规模散热,所以,继续找找说不定在反面,脚多的就是

网友:
调节旋钮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
做工还不差啊,可以了

网友:
为啥不拆开螺丝看看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
直接没看出来到底是哪一类的.

网友:
不像数字功放,有四只功放管和输出电容。

网友:
拆开看型号不就知道了,也不费事,别靠猜啊

网友:
大的变压器是配合边上一侧四个小3脚mos来进行升压到正负±12v,另外一侧几个管是整流管大变压器出来整流到电容,后面电感两侧是功放对管

网友:
功放的话,不是说传统甲乙类的比D类数字功放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