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勒ZX7-315s手工焊机拆解

楼主(2024-01-31):
前段时间入手一台松勒双电压多板手工焊电弧焊机,用的很不错。最近抽空把内部所有电路板厚厚的刷了好几层做了个深度防护。

主要配件:10米35铝线,焊接接地夹子与焊钳还有一对35-50焊接电缆快接公头。其它钢丝刷与面罩手套等一次性配件。套餐价格价格448,单主机标配318(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还能有20评价红包。

手机发贴不好编辑直接上图了:

拆机图:

核心配置:
IGBT :ygw25n120u2 一共4支25a1200v mos管

主控芯片:uc3846经典方案

24v辅电芯片经典384x系列芯片(有三防漆只能看个大概好像3845)

风扇:24v0.25a 9cm风扇

好了大家随便看,有啥想说想问的欢迎回帖。

楼主:
外壳散热窗口特写。外壳很厚的目测1mm铁板,油漆很厚很强磨砂质感无反光,耐脏耐刮花很有高级感。整机外壳固定螺丝左右各7支,上面2支,下面4支,共20支。外壳紧锢装饰塑料件,底部四个上面两个,整机结构稳固敲击按压纹丝不动。螺丝很多拆装一次不得不用电动工具,且螺丝全部是高强度黑化处理过的螺丝。因为螺丝多扭力还蛮大,用电动工具拆装难免稳不住也没有把螺丝帽扭花,外壳也没有打滑,这让我着实惊讶了一把。

网友:
这是要做工程还是做门面?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很规范

网友:
我总感觉这种东西很危险。

网友A:
全部刷三防漆吗

网友B:
不错了,4管igbt驱动,4管整流,用的变压器驱动比驱动桥芯片的方案好,驱动桥芯片容易因为igbt击穿把主控一锅端

网友:
这个看着好,比我那单板机好多了,我那单板机买了还一次没用过呢

网友:
大家都说好,看起来真的好。以前也关注过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4管igbt驱动,4管整流,用的变压器驱动比驱动桥芯片的方案好,驱动桥芯片容易因为igbt击穿把主控一 ...

功率密度比反激快充电源高不少。现在的技术,可以像电焊机,做四管高频逆变,四管同步整流快充手机电源,同功率下开关变压器体积最小,绕组利用率最高。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含铜量较少。没看见有多少个大电容、

网友C:
牛皮吹上天了

网友:
现在的电焊机都轻量化了,感觉寿命不如以前变压器式的长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皮吹上天了

相对于某些贴牌的,这个只能算牛吹死了。目前用起来感觉火力很强劲,电弧比较稳定,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做工不错,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刷三防漆吗

电路板能涂的都涂了,特别是辅电与主控还有高频逆变板子还有高压电容板子都是刷了一遍干了后又刷,挺厚一层。主要是三防漆便宜,100ml才5米用不完就使劲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