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电源改可调 最大电压能90多伏后下降

楼主(2024-01-31):
各位大佬好,用明伟s350-27改的可调电源,现在是把两个电位器调到最大电压能90多伏,电位器不动的情况下,电压缓慢下降至0.44伏是什么问题,麻烦给与指导。

网友A:
保护了吧,缓慢下降是输出电容在放电

网友B:
电压调低点呢?

网友C:
先把电位器,各自放到中间位置,看看情况40V左右空载输出是否正常。改装正确,不应产生保护,不知电位器你用的什么?是不是电位器质量问题。

网友:
确实,症状是保护了的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缓慢下降是输出电容在放电

降到0.44v输出接灯泡后降至0v,然后断开输出电压又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低点呢?

电压调低了,接通电源然后电压就调不上去了。

网友:
两个电位器调压?

网友D:
没辅助电源的吗

网友:
相信四楼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辅助电源的吗

有辅助电源,

网友:
无图无真相,你这应该是输出保护,调到80多伏看看

网友E:
应该是输出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位器,各自放到中间位置,看看情况40V左右空载输出是否正常。改装正确,不应产生保护,不知电位器你 ...

电位器更换过,故障依旧。麻烦老师给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出保护了。

输出保护如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缓慢下降是输出电容在放电

输出保护如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