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闲置的936焊台改成数显白光T12/可调电源一体机

楼主(2024-01-31):
ATTEN 936H闲置好多年了 、就是因为不好用吃灰了、万能某宝花了100块买来配件自己改造一番,利用原来外壳盒变压器、成品三秒化锡真好 智能休眠 关机更是好,总之好用就行

网友:
老树发新芽!

网友:
改装套件不便宜

网友A:
原来的变压器怎么利用的?可调电源改装多介绍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有空我也改一下。

网友:
可以可以,新的产品诞生

网友B:
过过手瘾改完继续吃灰

网友:
有点买椟还珠的味道
其实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变压器怎么利用的?可调电源改装多介绍一下。

变压器加上整流 滤波 在连接一个可调电压的模块(网上很便宜) 输出连接到T12上 就可以的 没有啥技术含量

最难的是开孔 差点开大了

网友C:
100买这个,还不如买C口的便携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过手瘾改完继续吃灰

这句话我不抬杠 各种小烙铁太多了

玩坛子的 谁没个三五把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买这个,还不如买C口的便携式。

不就是玩吗  C口那个 买个正宗大功率充电器也不便宜啊 当然山货去撸羊毛的确超级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加上整流 滤波 在连接一个可调电压的模块(网上很便宜) 输出连接到T12上 就可以的 没有啥技术含量 ...

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是玩吗  C口那个 买个正宗大功率充电器也不便宜啊 当然山货去撸羊毛的确超级便宜 ...

也是。除非手上本来就有PD3.0的充电器。要不骗不出21V也没法用。

网友:
变压器不错不错的

网友:
玩坛子的 谁没个三五把烙铁

网友:
三秒化锡牛

网友:
线性电源的

网友:
变压器的容易发热,重量大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