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简单拆修一台A3彩色喷墨双面一体机,EPSON WF-7830,机械结构复杂,没全拆

楼主(2024-01-31):
如题,因为卡纸,机主硬拨导致出纸传感器碰掉了,无奈只能拆修。里面用了多个色轮,结构非常复杂,未敢硬拆,大家将就看下吧。

楼主:
沙发,维修的部分,主要是后面出纸的传感器,非常难拆装,2人合力才勉强装上,还好最终修复了。

网友:
结构还是有点复制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结构复杂

网友:
构造够复杂的!!!

网友:
PCB板做工真好

网友:
结构复杂,维修不易。

网友:
这传感器好脆弱

网友A:
小日本的做工就是好,比黑白的复杂多了。

网友:
小日子的东西做的确实是很精细啊。

网友:
打印机,尤其是进口货,没有维修手册的话,真的不太敢拆解,就怕拆容易装回去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做工就是好,比黑白的复杂多了。

喷墨打印机,黑白和彩色结构复杂度没啥差异。
epson的打印机结构一直都很复杂,我家里那个用了十几年的R230,每次拆我都是提心吊胆

网友B:
单位的喷墨打印机坏了好几台,机子里面墨水乱飞,基本上都是扔垃圾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喷墨打印机坏了好几台,机子里面墨水乱飞,基本上都是扔垃圾堆

这机好像有个专用的废墨盒,就是C9345那个黑盒子。有根管子和机器连接,里面还带着芯片,计数满了直接换就可以,不会洒得到处是墨。

网友:
四色的还不错,改成连供更厉害

网友:
机械与电子都够复杂的

网友:
爱普生打印机还是比较耐造的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结构也很复杂

网友:
小小打印机也是结构复杂,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