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恒压恒流转灯充电芯片ME4312,比LM358好用多了

楼主(2024-01-31):
网上购买的21V五串锂电充电器,到手按惯例拆机,简直没法看,光耦都不给上,果断又从鱼上买了块裸板,发现一芯片ME4312,恒压恒流转灯功能一片就能实现,比LM358好用多了,这回用24V开关电源改充电器省事了,话不多说发资料。

下面的是应用应用指导书

这里是13V的充电器的电路图,如果改成21V各种电阻咋改,哪位大神给个ME4312周边图。

网友:
这是专门用来做充电器指示用的芯片吗,这个VCC36V有点小啊,电动车充电器用不了

网友:
集成度确实高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它改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它改可调了

主要是充电器

网友:
这个好,能省不少元件,看看还用什么新的应用

网友:
电路简单不少 ,用途可能有限!

网友:
与这个一样,我手上刚买了一个充电器就是这种方案

网友:
不小心点了一下,55加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