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7805CT 结合电路图与实物图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01-31):
半岛小芯APP没查到的

德国原厂WELLER81焊台上的一颗芯片(从上面数第一颗7805)

电路板全貌图:

这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
7805难道不是标准件来的吗?

网友A:
7805,5V的三端稳压IC,想看同类资料可以查LM7805。

网友B:
说的是7805还是BTA12 600A
都是标准通用元件呀

网友:
这个几十年前的降压方案,压差大的话效率极低。

网友C:
7805是不是就是78L05
看电路也应该是个线性稳压

网友D:
MC7805 datasheet(1/16 Pages) MOTOROLA | THREE TERMINAL POSITIVE FIXED VOLTAGE REGULATORS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5/257/1/MC780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5V的三端稳压IC,想看同类资料可以查LM7805。

LM7805大家都认识,它丝印MC7805,所以,来问大家

网友:
电烙铁上就是常规芯片吧,用不到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7805 datasheet(1/16 Pages) MOTOROLA | THREE TERMINAL POSITIVE FIXED VOLTAGE REGULATORS https://htm ...

谢过了,天涯若比邻,摩托罗拉的产品呀

被你挖掘出来了,原来它等同TI的LM340

大家不要误以为是LM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是不是就是78L05
看电路也应该是个线性稳压

78L05输出电流只有500mA,太小,7805输出电流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7805还是BTA12 600A
都是标准通用元件呀

大家不觉得电路图反映
BTA12 600A缺乏保护措施
万一负载烙铁芯短路,BTA12 600A会不会烧毁?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自我保护吗?

网友E:
MC7805CT,半岛小芯上可以查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7805CT,半岛小芯上可以查到啊。

看了下,原来我是输入的MC 7805CT
请教半岛小芯,红字写替代,就不是原装的意思对吗
要看没有红字替代的?

网友:
就是个三端稳压器,不同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