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盘改了个电磨

楼主(2024-01-31):
好久了,终于改了一个,转速真是没得说,力量也真是玩具级别的。

就图一乐吧
控制器打算用硬盘的板子,但是不能解决停转的问题,网上也搜了好久没有合适的方法。
所以干脆买了个成品的。说是改良板。

楼主:
壳子切的不完美,可以说很差,算了不再美化了,就这吧

网友:
只能磨不能切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磨小东西

网友A:
这个上粗砂打磨是不是容易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粗砂打磨是不是容易停转

不要太用力。慢慢打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来磨菜刀了

网友:
原机驱动也有差不多14w

网友:
记得是把数据的2,3短接就不会停

网友:
实用就好,转速不要太快

楼主:
主要还是电机的功率不够大,能用
主要是折腾

网友:
旧的并口硬盘有一些是不停转的,底座也有不用切的

网友:
效果不行吧,我也是这么玩的,铁的完全不能磨,顶多能磨铅笔吧。

网友:
危险品,鉴定完毕

网友:
效果不好,不实用。

网友:
好用,就是劲头小点

网友:
不错不错,要是功率大点就好了。

网友:
磨个铁丝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为了安全壳子切一半

网友:
这转速可以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