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60买的充大师牌奇瑞QQ冰淇淋交流充电枪8A-16A,结构简单,利润可观

楼主(2024-01-31):
如题,此枪刚过保修期就坏了,让我帮忙看下,以为里面有许多大功率MOS管,没想到只有简单一个开关电源,外加一块小板上两个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与电动车协商协议用的吧,连个继电器都没有。还好问题不大,已经修复了,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不太明白,高手帮忙科普一下吧?

网友A:
奇瑞QQ冰淇淋电动车原装充电枪?

网友:
居然这么简单

网友:
利润起码300%

网友:
没用过电车,看充电头是有点简单,算不算就是一转接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瑞QQ冰淇淋电动车原装充电枪?

原车不可能是这种标

图片就是TB上买的订单,杂货

网友:
正规品牌材质好的,要是160元,没这个高的利润的,单5米长,3芯电缆就要不少钱

网友:
杂牌可不敢买。

网友:
拆的不太彻底,两快板分不开?

网友:
用料确实太简单了,成本估计在外壳和电缆上

网友:
用杂牌充电线,车如果啥了,保险公司和车企都不会负责吧

网友:
其实交流慢充都一样,理论上只需要一个pwm电路就可以了,ne555都行。就算是你买一个一万元的慢充线,也就是用料好些。

网友:
第一次见,可能充电保护在车里面

网友:
车里有充电管理电路的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

网友:
维修了什么东西不说说看嘛?

网友:
好像是车里面有充电电路,这只是个接口。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