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岩崎ds-8608A聚焦不良

楼主(2024-01-31):
最近入手一台岩崎ds-8608A,发现有2个问题。①测自带方波,信号上部变宽,接信号发生器则没有问题。②字符聚焦不良。
请教各位高手大佬该如何调校?

网友A:
用示波器的探头线试试,是不是你这样用普通线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的探头线试试,是不是你这样用普通线有干扰。

用探头也试了,问题依旧。

网友:
找个计量过的信号源测下,没问题就是机器自带的方波有问题,不用就行

网友:
方波上面宽可以展开看是否有其他频率的叠加。四个角虚就像过去的电视一样要有S矫正,没有原理图不好调。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的回复。昨天借了个示波器看了下,信号还是上宽下细,确定是机器自带方波出了问题。不知怎么处理??另外把在高压板上的两个聚焦微调做了调整,聚焦有了改善。

楼主:
方波pcb电路

楼主:
晚上又折腾一会,发现衰减开关在0.5V及以上,波形正常了;在0.2V及以下就会出现上宽下细的情况。

楼主:
衰减开关调到0.5V时的图形

楼主(2024-03-04):
自带方波及聚焦不良问题已解决。

楼主:
这是方波出现异常的地方

楼主:
拆下电源板,追电路走线,发现跟岩崎SS-7611电源基本一致,元件编号不同但参数一样。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异样的元件,考虑到是字符聚焦不良,而ds-8608a电源板安装设计很不友好,很难拆开时通电测试,所以把聚焦电路上6颗高压电容一起换掉。装好通电再微调,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黄圈中的高压电容全部换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波pcb电路

方波上宽下细的问题找到了,就是图中滤波电解电容出了问题,找了个50v100uf电容换上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