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佬的手搓电动螺丝刀的改造

楼主(2024-01-31):
老早之前,用旧拖把管、N20减速小电机、笔记本拆机18650电池、充电小板等手搓了一个电动螺丝刀,因为减速箱中心轴出台太短影响了同心度,能用、劲大。最近淘了个长轴的小电机,动手改造一下。

楼主:
老早之前用旧拖把管、笔记本电脑拆机18650电池、小充电板、N20减速小电机等做了一个电动螺丝刀,因为减速箱中心轴出头太短同心度不太好,能用,劲大。最近淘了一个中心轴长一些的小电机动手改造一下。提升了同心度,但中心齿轮比旧版的略小,劲没原来的大,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新版头怎么有点歪

网友B:
这款减速齿轮网上好多,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一年前买了10个,也打算做一个,后来看到成品带全金属行星齿轮箱的才20多块钱,折腾个嘚呀!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减速齿轮网上好多,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智能锁上的

网友:
这就是乐在其中吧

网友C:
以前也DIY过一个,同心度不好控制,以后就放弃使用了。

网友:
这个同心度很难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头怎么有点歪

视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DIY过一个,同心度不好控制,以后就放弃使用了。
同心度视频

网友D:
拧个螺丝,同心度不要太离谱就行,就是转速太慢让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个螺丝,同心度不要太离谱就行,就是转速太慢让人烦。

是的,同感。我旧版的其实用起来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