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3.5mm直插式有源小喇叭拆机

楼主(2024-01-31):
如图,TRRS的3.5mm音频插头,但TRS接线规则。
宣传3w,说明书写RMS 2W 4Ω,电池220mah。
就是下图这玩意:喇叭整体外径32mm,振膜20mm直径

下图,揭开底面泡沫棉即可看到螺丝固定,很容易拆开,实际喇叭标注2Ω,3W功率,有防磁,型号KHD 32-0616

下图,电池尺寸502030,3.7V 250mAh,比说明书声明的高。从安装紧密度来看,似乎没有办法换更厚的电池了。

下图,取出电池可以看到当前主板版本是2023年7月26日的版本。右上角的音频插头接线揭示了TRRS→TRS的接法。

下图,主板正面,采用深圳矽源特的CS5250E音频功放,充电管理IC为LTH7。
功放有插入pop&click抑制功能,可消除系统上下电唤醒和关闭时可能出现的瞬态噪声。
实测功放CTRL脚电压为电池电压,因此采用了D类升压模式,可以为4Ω负载在锂电池的电压范围内提供最高4.8瓦的连续功率。
NCN防破音模式采用150K电阻接地,因此防破音模式为3(也就是防破音启动时间50ms,释放时间75ms)
功放芯片底部有散热片,被焊接在电路板上。

以下为CS5250E介绍pdf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设备,小巧玲珑。

网友:
外放有源喇叭,插手机的

网友:
插到耳机插孔,不用耳机了,是这样吧。

网友:
外放还不够。要加功放

网友:
是有源音箱了

网友:
竟然有这么小的有源音箱,小巧玲珑!

网友:
好像鹌鹑家出过,就听一响

网友:
随身便携式广场舞神器

网友A:
外放还行吧,反正就听一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放还行吧,反正就听一个响

感谢加分,我买来用在便携式编曲机上,因为它只有耳机输出孔。

网友:
就那么小的振膜,型同以前的高音喇叭,音质能保证吗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还珍是第一次看见这种直插式有源小喇叭,有点意思,网上真是什么都有哦。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普通的方便,这个3.5接口杵在那里如果不能折叠的话,便携性也不好啊。

网友:
音质怎么样?很小

网友:
这玩意儿不错哦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资料,但要55元家元,我还是看看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玩意,手机外放声音也不小

网友:
功率不大,倒是很精巧,方便携带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