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0S对比小神表M118A

楼主(2024-01-31):
UT60S质感不错的小表,换挡方便,美中不足的是SD7502芯片,集成了分压电阻却不能分量程校准,比例误差还是明显的。比对之前校准过100mv,118a去年秋天校准过。
以下是直流电压对比

网友:
还是蛮准的

网友:
这俩表,实话说,都挺难用的。。。

网友A:
我建议在新疆工作的朋友,工地现场调试优选还是按键万用表为好,在防沙尘比拔盘更耐些。

网友:
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在新疆工作的朋友,工地现场调试优选还是按键万用表为好,在防沙尘比拔盘更耐些。 ...

低端表是不是沙尘从笔座都能进到表里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表是不是沙尘从笔座都能进到表里面?哈哈

确实会,总比卡档的好处理

网友:
怎么感觉m118a是没有校准过的,0660电压档应该是满量程校准6v 60v 600v,怎么6v和60v档位差那么多,

网友:
精度还可以啊

网友:
感觉优利德的精度都差点意思,不论低端还是高端点的,UT39E+除外,其他都不错

网友:
我的M118A漏液了,清洗了主板,电阻档还是有明显的开路底数。。。新电池放入机内,自动关机后3个月就漏液了,大家的可以放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