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DELL INSPIRON 15-7572 bios修改不完全教程

楼主(2024-01-31):
最近有时周末在家,需要处理一些工作,需要远程启动办公室的电脑,正要可以玩玩wol,可是没想到啊,我的电脑是DELL INSPIRON 15-7572,这台电脑bios里没有wol选项,刷了最新版还是没有,看了坛友的帖子才知道原来bios也可以魔改。

从头开始学习,知道了dell的bios用的是InsydeH2O,intel平台用的是FPTW64,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再去恶补下知识,原来有CSME版本检测工具。。。。
红圈的就是版本号,去https://www.alisaler.com/intel-csme-system-tools-v11-r32-flash-image-tool-download/下载了对应的FPTW64

用管理员运行cmd,执行命令FPTW64.exe -d 7572.fd -bios
看到出现绿色的FPT Operation Successful,就说明在bios已经保存成功了。

https://github.com/LongSoft/UEFITool/releases下载UEFITool
打开后,我们点击Search,或者直接按快捷键Ctrl+F,打开查找对话框,然后切换到查找文本的选项卡,在里面输入Setup,查找范围选择Body Only。

选择“Extract body”导出模块为“SetupUtility.bin”。

使用“IRFExtractor”对第二节导出的模块“SetupUtility.bin”进行解密。

得到Section_PE32_image_Setup_body IFR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按照网上的教程找到wake对应的地址

按照网上的教程,0x0代表隐藏,0x1代表显示,我这里已经应该显示出来,可是bios里根本没有这个选项。

求助下大家,后面我该怎么操作?

网友:
标记一下,持续关注结果

网友A:
这远程启动还得公司内网设置支持才能实现吧?光电脑支持也不行吧

网友B:
公司里的机子,显示器一关,主机开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远程启动还得公司内网设置支持才能实现吧?光电脑支持也不行吧 ...

公司有vpn,可以远程连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里的机子,显示器一关,主机开着就可以

可以是可以,纯讨论WOL

网友C:
开启BI0S隐藏高级选项?

网友D:
不会吧,什么年代的鸡鸡,没WOL?

网友:
家里老电脑本来想改一下BIOS支持nvme 结果去年夏天之后固态价格一路涨 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BI0S隐藏高级选项?

dell的不是这个界面,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什么年代的鸡鸡,没WOL?

确实没有,难道个人电脑就不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难道个人电脑就不需要这个功能?

有可能为了节省CMOS空间给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的不是这个界面,定制了

USB Wake Support?

楼主:
这个没什么用啊,我要的是远程开机

楼主:
今天有空继续研究,
首先在上面生成的文本文件中找到wake相关的值,我的是0x89b,0x1111
找到一个可以引导的efi文件,然后复制到u盘,引导成功后,执行setup_var 0x89b 0x01,setup_var 0x1111 0x01,

然后再执行setup_var 0x89b,看一下有没有修改成功。

成功后,执行reboot重启。

图片是网上抄的,每个bios的值都不一样,不要照抄。

可是重启后还是看不到wol相关。。。。
我试着重新读取bios,发现0x89b,0x1111还是0x00,并没有修改成功,但是当我再次用u盘引导后,执行setup_var 0x89b,发现值明明是0x01。。。。无语了,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grub修改BIOS?

楼主:
grub下修改efi

楼主:
内置网卡

楼主:
昨天查了下,我家里多年前的INSPIRON 15R也没有wol,dell是真的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