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ellerWSD81焊台的WSD80手柄拆解

楼主(2024-01-31):
这个蓝色星球上电子论坛图片完整性最好的莫过于数码之家了

第一:把屁股的胶套退出

第二:把套筒螺母下面的突出的卡撬高于胶面

第三:卡的上面的切面可用钳子夹住拧出,在拧的同时屁股的线要同步转,要不会把线拧断

换另一个的时候先把线拆出来,把套管从后面蓝色那一头套进去,咔哒一响就到位了。套管后端哪里和手柄上的限位槽配合紧密,估计不好无损拆的。

我拆完这个焊台的手柄,我想激动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你遇到的事情与问题99.99%前人都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恰恰是去搜索他人已经做过的成果,那假如你真能够做出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情那恭喜你,你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了

网友:
你对论坛的评价我是认可的

网友A:
我有这款焊台,但用的很少,所以也就没有机会拆开看看。

网友:
做工手柄线真多

网友:
威乐焊台,应该不便宜。

网友:
接线太多容易出故障,断任何一根都会不正常

网友:
你最后的陈词我觉得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款焊台,但用的很少,所以也就没有机会拆开看看。

你好
本想找你协助测试6个针脚的电阻

我这个遇到故障了,现在,我搜索到官方说明书了,推荐焊接温度,引脚电阻与故障码都有

网友B:
据说发热芯端面是银的.........................

楼主:
到此为止,给诸位同好(相同爱好者)报个喜讯
虽未上电实测,但万用表测阻值验证我的焊笔传感器与加热芯均正常
我能分享给大家的经验就是尽可能找到官方资料。比如Weller官方手册里,包括传感器加热芯线材颜色,之间电阻值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诸位同好,千万别遇事脑袋一热就买买买,换换换。比如我这种焊笔一只就500多人民币。官方也说了加热芯5000小时寿命
我也学习了,且用且珍惜吧
谢谢大家观看与陪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发热芯端面是银的.........................

官方声明发热芯端子是银,双绕线发热芯也是绕在银棒上。相互反绕消除电感。坏了才珍惜,这是工业级生产线上使用的焊台,商用确实顺手。坏了后,我坐地停摆了,不仅国内找资料,整个蓝色星球去找资料。
现在,总算一颗心放肚子里了

网友:
还好没进这个坑,白菜白光开始进了白光的坑,942,951够用了。。。。有个951里边塞了个威乐的变压器

网友:
还好手柄没坏,二手主机应该容易找

网友:
这焊台手柄线不少

网友:
以前听哪个坛上的说,,,这焊台手柄贵且少,,,手柄焊台不匹配校温困难。。。。头子也少

网友:
为什么白光942,951受大家喜欢?,,二手货多,性价比高,T12,T20的芯子多,便宜

网友:
贵了 做工也好很多 至少那个线很多年过后 冬天都是没有变硬

另外爱修那个论坛和这个论坛一样的用的discuz  但是那个论坛每个图都是小图    得一个个点开看讨厌得很  看图就是弹出来一个图片窗口把字又挡住了 给管理说也=白说 当没看见

网友:
威乐焊台做工很好价格高,有机会买个来用用。

网友:
手柄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