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遗忘的超霸CP1604G 9V无贡碳性叠层电池

楼主(2024-01-31):
年前清理杂物时又找到半盒CP6F22无贡碳性9v电池,生产日期2007年,用表测量最高电池电压5.9v,最低3.5v都已光荣牺牲,坛内可能有朋友拆过,试下放16年左右电池性能怎样。

网友:
这玩意儿容易漏汤漏水

手头有一个铁皮都烂了,今年才发现就扔了

网友:
还好没有漏电解质。

网友A:
换两个3.7V的小软包电池串联是不是也可以用?

网友B:
被遗忘的全新电池还没上岗就下岗

网友:
还是个别电压低冷清,这还单价有1.5V的,前一段,在朋友的店里拿了几个双鹿的,也是过期一年左右的,基本上都用不了了,电压7~8V

网友:
放的时间一长就失效了

楼主:
充8个多小时,CP电池没有出现漏液、发热等问题,品胜可充电电压9.94v,CP电池9.31v,放一晚明天在测试电压看有无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8个多小时,CP电池没有出现漏液、发热等问题,品胜可充电电压9.94v,CP电池9.31v,放一晚明天在测试电压 ...

一次性9v电池,充进电量很少,只能给低功耗设备应急,单体没有密封不会突然破裂。南孚碱性9v电池,里面6节比7号细的电芯。镍氢8.4v电池,里面椭圆形扁电芯。

楼主:
放一晚上品胜可充电池电压9.94v下降到9.63v,CP电池就不行9.31v下降到8.91v,到底不是可充电池,内部材料不同不能充电,应急还行,必定放了16年左右电池,没有出现铁皮绣烂、漏液等情况,整体来说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两个3.7V的小软包电池串联是不是也可以用?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遗忘的全新电池还没上岗就下岗

有时候找什么东西时,总认为有,就是找不到,只有去买,无意中找到不是过期就是维修完用不到,大部人可能也遇到过,家里很难有自已专用空间,。

网友:
这种也称为叠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