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4T硬盘在BIOS里显示1801.8GB

楼主(2024-01-31):
一块ST4000VX000的硬盘,在BIOS里显示1801.8GB,但进系统又是正常的,用GPT分成一个区。
网上有人说是老主板的显示BUG,实际没有影响,是真的吗?

网友:
传统BIOS不能正确识别超过2T的硬盘,使用2T硬盘作为启动盘需要使用UEFI模式,估计是这个原因。

网友:
太老的主板就是咯 好像和格式有关的

网友:
啥主板啊?不能识别4T以上有硬盘

网友:
2楼正解,不影响使用的,放心好了

网友:
UEFI模式才能识别超过2T的分区

网友:
4T划分多个分区

楼主:
楼上几位可能没看懂,我的意思是,只是BIOS显示不对,系统里一切正常。我当从盘用的,所以不用考虑启动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升级BIOS。

网友:
系统正常用,不掉分区就好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559229466
MBR与GPT:你的新硬盘应该选择哪一个?
MBR和GPT的区别
MBR 是 Master Boot Record 的缩写,是一种较旧的磁盘类型,于1983年首次在IBM PC DOS 2.0中引入。由于MBR年代久远,MBR只适用于最大容量为2TB的硬盘,如果是更大容量的硬盘使用MBR,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将无法被识别。
MBR中分区表的组织将磁盘的可寻址存储空间限制为2TB(232×512字节)。并且只支持4个主分区,或者3个主分区和1个扩展分区的组合。如果要创建更多分区,则需要将其中一个主分区设为“扩展分区”,然后在扩展分区内创建更多逻辑分区。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bios版本过低

网友:
BIOS固件版本的原因,如果能刷新到最新版本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为了心情好,建议到主板地管网升级一下BIOS。

网友:
能用就行 BIOS不建议随便升级稳定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可能没看懂,我的意思是,只是BIOS显示不对,系统里一切正常。我当从盘用的,所以不用考虑启动问题 ...

不奇怪呀,进入系统后操作系统就接管了BIOS的功能了,所以能够正确识别、使用了。

网友:
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使用了,就不要纠结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