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安卓MTP拷贝文件夹速度极慢,怎么办?

楼主(2024-01-31):
安卓手机通过MTP连接笔记本电脑,
拷贝文件速度还可以,
但是拷贝目录,速度极慢,即使文件夹里面文件很少,
进度条半天不拷贝一个文件,
为何会这样?

网友:
用软件通过Wifi来连接嘛

网友:
照例说不应该啊,都是从手机拷贝文件,走的mtp,至少我没遇到过

网友:
小米有自带ftp服务,下载上传很方便

网友:
OTG接u盘
除此之外建议重装系统,两台MTP巨慢的电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安卓的USB代码本来就写的不好,我这边是mtp还行,但也就20m速度,otg插u盘到手机还更慢,才无语,u盘插电脑能跑33m呢

网友:
拷贝慢的电脑上查看任务管理器,看看哪个占用了资源

网友:
照片视频不应该啊,其他文件考虑安全软件扫描而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