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这个110V的抽湿机是用多少V的变压器。

楼主(2024-01-31):
110V的抽湿机,接了220V电烧变压器了,不知道变压器输出是多少V的,能从其它元件推断没? 谢谢。

拆开的抽湿机。

拆下来的变压器,只知道输入110V ,不知道输出多少V。

控制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继电器参数

侧边的继电器。

电容是25V的。

看到三脚的7805芯片。

机器的电路图。

电机参数。

压缩机。

拆开烧了保险和黄色的变压器,不知道变压器输出是多少V的。输入测了是110V 输出就不知道多少V,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应该是交流输出11v,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拆变压器。数圈数!

网友:
看下变压器里有没有温度保险,有短接没准还能用

网友:
次级整流滤波端 接直流12V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看起来像美的代工的板,10.7V,150ma,找挂机空调或者电饭煲拆一个,实在没有找个监控电源12V接进去也行

网友:
看滤波电容的耐压值,DC电压应该是12V的。不像是24V的。
如果DC电压是24V的,7805的压差就有点大,没串电阻。不太合常理。
1、2、3都是继电器的线圈,板子脱机。
用12V直流电源去碰1、2、3继电器的线圈之一,
小心正+、负-极,别短路了。并联在
线圈上的二极管负极接在一起了,用电源正去碰。
听声音,吸合就是12V。不吸合就是24V。
本人正好接触过多种除湿机,继电器线圈都是DC12V的,
变压器二次AC10.5V,整流滤波后电压   10.5*1.4-2*0.7=13.3V左右。
220V向下波动10%,DC电压也有近12V,继电器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继电器:
        根据继电器上的标记得出

                品牌:SANYOU(三友)
                型号:SFK-112DM(根据TB上的信息可知控制电压为:12VDC
                切断能力:
                        20A/250VAC(在阻性负载情况下,最大可以切断额定电压为250VAC,电流为20A的负载)

                品牌:SANYOU(三友)
                型号:SJ-S-112DM(根据淘宝上的信息可知控制电压为:12VDC
                切断能力:
                        5A/250VAC(在阻性负载情况下,最大可以切断额定电压为250VAC,电流为5A的负载)
                        10A/120VAC(在阻性负载情况下,最大可以切断额定电压为120VAC,电流为10A的负载)
                        5A/28VDC(在阻性负载情况下,最大可以切断额定电压为28VDC,电流为5A的负载)

变压器:
        根据变压器上的贴纸得出

                power transformer(电力变压器)
                Type:PT-6944(型号:PT-6944)
                (DZ-35-110200A/P)
                SPEC:EI35X12(规格:EI35X12)

        用“35-110200”在TB找,可得出输出电压11V 200mA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3dn_!!783474270.jpg

结论:

        变压器输入电压 110V
        变压器输出电压 11V
        变压器输出电流 200mA

        —————————

        型号:PT-6944
        规格:EI35X12

        —————————

后话
        题主这机器(110V)是日标或美标的,110V转11V的变压器在TB上不好找(也可能是TB的千人千面让我不容易找到)。
        结合7楼 @ywg0731维修建议 去买220V转22V的工频变压器(体形不一定合适),或者外挂(输出)11V的开关电源

网友B:
看这个变压器,功率不是太大,找个12v2a的开关电源板换上去ok,饶过整流桥,一劳永逸。

网友C:
生拆啊,没用吸锡器

网友D:
12伏交流输出,主电容是25伏,整流后应该在16伏左右,一般这种变压器接220伏后直接会炸接线柱那一段,那段来不及散热第一时间就会被蒸发掉,应该就是有黑色焦痕的对应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根据继电器上的标记得出

还是装回110V 转11V 的变压器好些,误接220V烧变压器好点,如果用220V的变压器,启动了压缩机,估计到时就烧压缩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伏交流输出,主电容是25伏,整流后应该在16伏左右,一般这种变压器接220伏后直接会炸接线柱那一段,那段 ...

对的,误接了220V就直接烧变压器了,后面的电路相当于被保护了。还烧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拆啊,没用吸锡器

电烙铁功率够,直接生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变压器,功率不是太大,找个12v2a的开关电源板换上去ok,饶过整流桥,一劳永逸。 ...

只是怕到时又误接了220V,直接烧压缩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拆啊,没用吸锡器

单面板,还是很老的板,用吸锡器,一吸,焊盘就掉下来了。。
单面板一把烙铁就够了。。不过如果加上吸锡线就更好了。。

网友E:
直接上淘宝找同款控制板就好了。。一般都能找到的。我家的豆浆机,电视机,电风扇,都找过控制板更换过。。

网友:
800~1000W的变压器

网友:
有可调电源就好了,低压慢慢往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淘宝找同款控制板就好了。。一般都能找到的。我家的豆浆机,电视机,电风扇,都找过控制板更换过。。 ...

找到了,板子260元,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