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胶囊充电宝

楼主(2024-01-31):
外形很新颖,但使用体验不好  充电口

指示灯

输出口 安卓和苹果

可以当挂绳

超声外壳

垃圾点焊工艺

整体结构

目测外壳可以放21700

一体芯片MP5216

MP5216是一款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单芯片解决方案IC,高度集成了开关充电管理模块、LED电量显示模块、同步升压放电管理模块的移动电源管理芯片。MP5216最大充电电流可达到2A,同步升压输出电流最大可达到2.1A。此外MP5216还集成了放电路径管理、电量显示、手电筒等功能,极大简化了外围电路与元器件数量。针对大容量锂电池(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的移动电源应用, 提供最简单易用的低成本解决方案。MP5216采用的封装形式为ESOP8。

2024.02.01 更新图片 放21700没问题

END

网友A:
对一节18680的充电宝已经放弃了,现在至少2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节18680的充电宝已经放弃了,现在至少21700,

这个壳目测能放21700 就是手上没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壳目测能放21700 就是手上没电池

看这款式,即便能放但是2v1a的,已经不行了,至少22瓦

网友:
设计上只考虑了便携

网友:
这种设计用来充手机意义不大。

网友:
这么重,挂在手机插口上,没几次就把手机充电口摇坏了

网友:
一节的,应急的还可以

网友:
充电功率低于15W的充电宝没有存在意义,一节18650电池5A放电最多支撑半小时就关机了

网友:
属于应急使用吧

网友:
改个手电筒吧

网友B:
只有一节18650充电宝真够袖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节18650充电宝真够袖诊的。

还有更小容量的,明天发

网友:
这种只适合做赠品

网友:
一节电池还不如当个手电

网友:
充电小时放电几分钟

网友:
如果真把充电线当挂绳使用,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给老人机用还行

网友:
看我的便携护手霜充电宝。主打就是应急便携。21700电池,5v2A输出, typec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