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湿机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知道多少,请教各位。

楼主(2024-01-31):
110V抽湿机接到了220V 现在上电没反应了,拆开发现烧了保险和黄色的变压器,只知首输入是110V 但不知道输出多少V,没法找配件,请教各位能推断出来么?

拆开的抽湿机。

电路板,已经拆了苋色变压器出来了。里面没写参数。

电路板背面

继电器

侧面的继电器参数

看到有个7805三脚芯片

看到电容写的是25V

压缩机

电机

压缩机电机应该没烧坏,看到是要过了那个控制板控制继电器才能驱动压缩机启动。现在插电没反应,不知道变压器是多少V带动那个主板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7805,其输入端接在全桥的输出端,而SJ-S-112DM继电器的线圈电压为12V,由此推测变压器的次级可能是10V的。

网友:
我觉得整流滤波后电压应该是12伏,变压器选12伏的就行

网友: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供个5V试试。

网友:
可能是15V左右吧。

网友:
电容25一般是12v

网友:
接可调电源,电压从5v往上调即可,大概率是12v

不过可能板子其它地方也有损坏,不仅仅是变压器

网友:
12V变压器,不要犹豫

网友A:
这个要是继电器确认是12V的,变压器不好配的话,可以咸鱼买个宽电压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多开关电源兼容110V。不过你这个机器只能在110V工作,要想正常用的话,还要买变压器,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继电器确认是12V的,变压器不好配的话,可以咸鱼买个宽电压的开关电源,现在很多开关电源兼容110V ...

变压器看到淘宝是10多块钱吧,

网友:
变压器比较好解决,关键是还要用到110伏上面去。

网友:
这个天沿海真的需要一个除湿机!

网友:
电机,压缩机都是110v的,扔了吧

网友:
日本货到国内用 要2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