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12864A-2 屏幕问题

楼主(2024-01-31):
在垃圾堆里找出几块LCD12864的屏,
型号是TS12864A-2 V1.3

正好在学51单片机,把这个屏装到试验板上,
背光亮但不显示字符,有熟悉的朋友吗?

网友:
调调对比度,查查引脚,查查代码

网友:
lcd驱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
20脚串口屏引脚定义,我的屏也是这个顺序,你查下你的是不是。

楼主:
试验板上的12864接口我接上12232的屏,能正常亮,当然只显示2行字
并行串行两种代码在12232屏上都能正常显示,
接12232屏的时候我量了一下15脚 PSB的电压,并行是5V 串行是0
这块12864的屏在原机器上是能显示字符的,所以屏肯定没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驱动代码上

楼主:
对比了几份资料,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

.

楼主:
时序图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只懂硬件的,路过。。。。。。帮顶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这是一块不带字库的屏,驱动跟还字库的不一样

网友:
能玩单片机的都是高手

楼主:
已经成功显示字符,年后回来再慢慢左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