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城阳电工推荐的网红钳表跟电笔使用感受

楼主(2024-01-31):
包装简陋:钳表用泡沫袋装的,电笔直接用普通快递袋装,到手纸壳全压变形,钳表纸壳出破损屏幕也有轻度擦伤

做工还不如6.9元炮灰表,虽然有表包但连个笔帽都省了,屏幕也可能是因为这原因擦伤的。

屏幕非常暗,效果远不6.9表,只有45度角才能看得清(手机拍不出肉眼的效果)

交流电压档有底数,断接归零好象没啥问题。
最让我无语的开始了。

二级管蜂鸣档还需要按func键切换。

还有更无语的,亮的是6.9炮灰效果,暗的是钳表的效果。
连个灯珠都点不亮比它的屏幕还暗。
测个交流电压需要等上两秒出读数,6.9炮灰表都秒出
这钳表基本告别表笔了。
网红电笔更没啥可说的,奶管电笔完暴,纯纯智商税。
总结就一个字:坑
这50多块的巨款扔水里了。

这款网红钳表折解及校准可以参考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295-1-1.html

网友:
哈哈哈,抖音上我也刷到过他的视频,还有上面其他教电工入门之类的,推荐的表,都是杂牌,然后上面写个旗舰款,真的是服了。

网友A:
类似的数显电笔还是不错的,非常实用,很多人已经完全抛弃氖泡的电笔了。实际使用这种电笔可靠性也不错,也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至于那个钳表,不会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就是个普通的低端钳表,好像不到40块钱,想想就知道性能做工了!不能因为网红带货,就认为它就有什么优势!

网友:
从来不买网红带货的。不认识的品牌就算买,我也要先找拆机的。比如众仪703的拆机测评。没有测评的还是老老实实买品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数显电笔还是不错的,非常实用,很多人已经完全抛弃氖泡的电笔了。实际使用这种电笔可靠性也不错,也 ...

这网红电笔有两次把220V测成70V,还是奶管靠谱。
数显电笔只能测300V,如果超过300V会是什么结果,有人试过吗,奶管可是受得了600V的。

网友:
你给网红增收了

网友B:
pdd好像30多块钱吧

网友C:
为啥不是指针表??一摆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d好像30多块钱吧

某音叠了新人新店优惠半价两件实付50出头。应该是全网最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是指针表??一摆到底!

指针没数显直观,我也不缺万用表了。

网友:
网红带货的工具不能期望值太高。

网友D:
电工本职工作看着做的还好,一带货就歪了?

网友E:
这款天宇表我用着还行,就是不能测直流电流,这个表还是蛮省电的,2节7号电池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天宇表我用着还行,就是不能测直流电流,这个表还是蛮省电的,2节7号电池可以用很久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0000-1-1.html
6.9炮灰也是两节7号,3年多了吧,还是原装电池。

网友:
大网红已经在带货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最捞的是视频中间夹广告

网友: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工本职工作看着做的还好,一带货就歪了?

期望太高的结果,如果抱着通用的心态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网红电笔有两次把220V测成70V,还是奶管靠谱。
数显电笔只能测300V,如果超过300V会是什么结果,有人试 ...

我没碰到测量误差,除非你站在脚下绝缘很好的地方,这种情况,测量时可以用手碰墙体或者接地体,否则会有误差,测量原理决定的。
测量方式决定了,它就是测量普通配电线路的对地电压,它也测不了别的。测600V? 我们常见的低压配电线路对地都是220,到哪去找600V的测?

网友:
钳表起码要有个直流电流功能,才有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碰到测量误差,除非你站在脚下绝缘很好的地方,这种情况,测量时可以用手碰墙体或者接地体,否则会有 ...

我是问超过300V会是什么结果,三相电可是380V,会不会炸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