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青桔电池4824ah充电方法

楼主(2024-01-31):
这个青桔电池4824ah,4823ah,新能安的厂家,说是比亚迪软包电芯,没有输出,一开始的2节拆开直接报废原来的保护板,加装铁塔的保护板,但是自耗电太厉害4%每天,后面看到有人有方法可以用原来的板子充电,加一个小模块,有没有谁见过或是懂,就是原来的保护板只充电,放电不过板,电流随便100多安

网友A:
只有一个充放口,很简单加二块理想二极管模块就可以放电不过板了。加二个二极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充放口,很简单加二块理想二极管模块就可以放电不过板了。加二个二极管也可以。 ...

中间长框是什么?

楼主:
你这个方案是不是充放电都不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充放口,很简单加二块理想二极管模块就可以放电不过板了。加二个二极管也可以。 ...

现在这个电池自带的充放电口也不能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长框是什么?

充电用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案是不是充放电都不过板?

长方形是保护板,楼主要求放电不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用的保护板

现在自带的保护板不能充电,有人加了几个原件,可以用自带的保护板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带的保护板不能充电,有人加了几个原件,可以用自带的保护板充电了 ...

我没用过同样的电池和保护扳,所以不清楚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带的保护板不能充电,有人加了几个原件,可以用自带的保护板充电了 ...

可能加了旁路绕过了充电限制。

网友B:
自耗电这个原因一定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耗电这个原因一定要查一下。

铁塔保护板就有蓝牙啥的耗电4%左右

网友C:
铁塔板待机耗电大好像可以上位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塔板待机耗电大好像可以上位机设置。

买的人家挑好的,不会用上位机

网友:
直接换保护板

网友D:
换保护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保护板试试

换保护板是可以,但是别人加了几个小原件就能充电,放电不过板

网友:
换保护板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有定位吧

网友:
左下角那个是定位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