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终于拆下86型插座面板

楼主(2024-01-31):
装上有7年左右了吧,用几次就烧了
西门子有这么差嘛,我用夕夕识图看下,这跟标着国际电工应该是一路货色吧。
这还能再站嘛?
有推荐的嘛

网友:
假的?随便一个国产名牌也行啊

网友A:
这是西蒙,不是西门子,不是一个品牌,做工一般,烧成你这样,估计外壳不是阻燃PVC材料的

网友:
西蒙,simon,假洋鬼子也比假货好点,不排除插头金属太薄,主要还是插座五金质量,材料?做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西蒙,不是西门子,不是一个品牌,做工一般,烧成你这样,估计外壳不是阻燃PVC材料的 ...

我觉得你看错了,另外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正品,毕竟西门子太贵而且山寨贼多...

网友C:
看着做过不是正品

网友:
插脚铜片太松接触不良,大功率电器发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西蒙,不是西门子,不是一个品牌,做工一般,烧成你这样,估计外壳不是阻燃PVC材料的 ...

西蒙,确定嘛

网友:
不容易啊 终于拆下来了

网友D:
我有一个同事家里面用的面板和你这个一样,也是土豪金色,也是拆不下来,折腾了好久

最后过去一看,他用小螺丝刀撬的时候,总是连底部一起撬,所以怎么也撬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同事家里面用的面板和你这个一样,也是土豪金色,也是拆不下来,折腾了好久

最后过去一看,他用小 ...

外壳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过不是正品

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看错了,另外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正品,毕竟西门子太贵而且山寨贼多... ...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无脑去五金店买就是了,打底框是塑料的基本不会差,框是金属的应该都是垃圾货,纯属个人瞎BB...

网友:
李鬼,大功率电器一定要用好插座,正泰,公牛等。

网友:
随便买个正泰,公牛五孔插座都比你这个假货西门子好,正品西门子五孔插座要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