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间断加热故障

楼主(2024-01-31):
一台苏泊尔电磁炉,使用过程中,间断加热。电流检测回路测量正常,排查发现散热风扇有响声,更换后正常

网友A:
电磁炉间断加热好像与风扇响不靠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间断加热好像与风扇响不靠边啊

风扇使用时间长了,轴套缺油磨损后转速下降,风冷效果不好,电磁炉过热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使用时间长了,轴套缺油磨损后转速下降,风冷效果不好,电磁炉过热保护了 ...

正解。

原标题只说了故障现象,没有写明原因判断:过热保护。

网友:
散热不良导致的,有些机子出故障代码,有些间歇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