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东芝TR200 PS3111开卡求教

楼主(2024-01-31):
掉固件了,无法初始化和分区,软件已经下好了,求大神指教怎么设置。

网友:
短接那两个方孔和圆孔进ROM模式,连接电脑,自动查找一下颗粒id,把interface改成toggle2.0,开卡,应该就行了

网友:
闪存类型点侦测,自动识别出的ID选上,保存,开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