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常备点转接头还是很好的,淋浴混水阀漏水维修记

楼主(2024-01-31):
打了很多字又删了,
如果你家的淋浴进水管安装时候间距没控制好,导致要撇着两根管子拧进冷热混水阀里,久而久之因接口处歪斜有缝隙或之间的应力而漏水,或许也可以像这样尝试一下不动管子,在上面加几个转接头+软管来解决。
受此前发的帖里的坛友启发,不用大修了,加了一对4分对丝+一对4分编织软管+一对4分外6分内丝转接头,不用焊接的情况下解决了混水阀接口处的漏水问题。

没拍照,下图在网上找的,和家里的阀门一样的结构,包含一个网上完全买不到的4分外丝转6分基座的活丝转接头,比较劣质、塑料镀银色,于是选择了拿4分外丝6分内丝铜接头代替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8&id=730401516456

网友A:
水龙头配件中有一种偏心拐脚接头可以用的…

网友B:
不是管子在墙里面吗?怎么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配件中有一种偏心拐脚接头可以用的…

搜到过,但感觉偏硬,怕微调调不好还是漏。就两头固定然后中间软管让它自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管子在墙里面吗?怎么跑出来了

农民房,随便装的明管

网友C:
水表活接头,各种尺寸都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配件中有一种偏心拐脚接头可以用的…

+1,是有这种配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表活接头,各种尺寸都能搜到

还真是这个!!!厉害啊!我先前绞尽脑汁找了个看似能用的东西,四六分对丝,结果买到手还是不行,螺帽根本套不住直筒丝

网友:
充分利用手中的配件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偏心拐脚接头

网友D:
这种混水水阀,能不能出水管和阀柄都弄成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混水水阀,能不能出水管和阀柄都弄成向下?

不动焊接件的话,不知道有没有U型的双头丝活接头,不然要用很多零碎的直筒或者L型转接头才行吧

网友:
水暖器材,什么样的组合配件都有卖,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有万向接头,要是怕久了漏水,可以用丝口修补头,溶掉墙内的,换一个丝口,熔接的时候搬正就行

网友:
P 民房是这样的:[url=

楼主:
引用 网友E:
P 民房是这样的: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208/21/191240fg8wo5wf45w5iwzo.jpg

Lol, 全手动混水啊这是,
下面已经有进水管了,墙面上那两个直角弯是什么,内进水的遗址?

网友F:
我硬是没看懂这种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硬是没看懂这种搞法

大概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