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年头还有非触控板的电磁炉吗?

楼主(2024-01-31):
为了追求点科技感先进感,现在的电磁炉全是触控板了吧?
稍微滴点水、触控就乱跳,可做饭又怎么会不滴水溅水,还是以前微动面板的好,现在还有鼠标微动按键的电磁炉吗?

网友A:
这样的按键不会误触,但长期使用有损坏的机率

网友B:
目前最优选择是楼上那种,以前叫梭键,现在叫旋转编码开关,多个零件就多个故障点,所以开关越少,问题越少

网友C:
按键式的没用多久水汽进去就失灵了,我倒宁愿用触控的

网友D:
一般也不会用鼠标 微动开关,力度太小电流也太小。用轻触开关锅仔片的也少见了,基本只有3500W以上商用的有一些。
厨具按键开关设计要求防水防油,用轻触开关的也要防水的话,松下一颗防水的可以买到五颗国产不防水的,美的电饭锅就是用的不防水,坏得特别多。电容式触控开关能用按键面板防水,所以耐用。按键在斜面的相对来说,水会流走,不容易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最优选择是楼上那种,以前叫梭键,现在叫旋转编码开关,多个零件就多个故障点,所以开关越少,问题越少 ...

#2 这种还真是头次在电磁炉上见,看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式的没用多久水汽进去就失灵了,我倒宁愿用触控的

以前用的就是按键式的,不过上面整体覆膜,没进过水,最后是电容爆掉才退役的。
说到进水汽,想起现用的触控式遇到潮湿天气也会乱跳,按键的反而也没这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也不会用鼠标 微动开关,力度太小电流也太小。用轻触开关锅仔片的也少见了,基本只有3500W以上商用的有 ...

主楼表述有误,只是说类似于鼠标微动,按下去然后回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按键不会误触,但长期使用有损坏的机率

这个好,老人家一学就会,我空气炸锅也特意买的这种机械式的

网友:
说道触控,我嫌弃爸妈把电饭锅造的脏兮兮的,直接拿湿抹布擦了,擦完后做饭,傻眼了,按键都不起左右了,关键本身做饭就晚了,又拿干布来擦,还是没用。最后是用手掌按的。
已经吸取这教训了,触控板再脏,也得等饭做完了再擦,否则你可能会吃不上饭

网友:
一体面板触控的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老人家一学就会,我空气炸锅也特意买的这种机械式的

就如3楼说的,应该叫旋转编码开关,不是机械开关
家里的九阳电磁炉已经用了很久了,按一下是关机或者开机,旋转是调功率,长按是调定时时间,挺好用
上面我搜的图本来想找和家里用的一样款式的,但没搜到(可能是成本高?都是触摸的了),只能找了相近的

网友:
触控按键确实有很多不便 尤其是擦拭水滴时经常误动作

网友:
触摸的成本大大的低,机械按键式越来越少了。就像现在的智能机和功能机。智能机多省事一两副模具,功能机得有多少按键。现在按键的电磁炉都被冠上低端机,可能超市有,家电卖场嫌弃低端。但是按键的寿命绝不比触摸差,正规厂家的正常配件和正常工艺,面板的寿命都会大于机芯,正常使用的话。

网友:
淘个旧款的,自己维修

网友:
小米、美的都有非触控的电磁炉,只有一个编码开关,就楼上图片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式的没用多久水汽进去就失灵了,我倒宁愿用触控的

自己的改成防水密封轻触开关,就是洗衣机用的那种,当然件很贵,但人工不是免费的嘛

网友:
海鲜上淘个旧的大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