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铜包铁的SATA3.0线材

楼主(2024-01-31):
最近入了几个二手硬盘,每个硬盘都送了一根SATA线,加上原来手上的山泽、华硕线,这就堆了七八根。于是想拆开看看里面啥样,于是找了一根颜色最不顺眼的出来拆拆。

一根线约30公分

这个确实做工不咋滴,金属扣都没有

切开,是两对屏蔽线

打开看,还有两根单独的

磨一下单独线,是铜包铁(试了有磁性)

屏蔽线也磨开,也是铜包铁

最后看看这一堆。
左边两袋是山泽和华硕线,右边全是送的。

网友:
铜包铁是咱专利,其他国家鲜有敢犯咱专利的。

网友:
中规中矩的合格线材。
有些更差的和IDE线一样无屏蔽。有些更好的在最外层加一层屏蔽。

网友:
阿苏斯拆了吗。

网友:
那个ESATA线和这线的线序对的上么?我一直没买ESATA转SATA的线,硬盘是3.5的,就算有专用线,也带不动,就破坏了一根SATA线的一头的端子,使她能插入毕竟本的ESATA口,另一端插3.5硬盘上,硬盘用原台式电脑的电源供电,笔记本通电开机并不能发现3.5的硬盘。手上还有双头都是ESATA接口的线,哎,就是没转换线。硬盘才80G,再投资划不来,也有易驱线可以读出里面的东西。就是懒,不愿意弄。
然后看到楼主的帖子又把困扰多年的想法给提出来了

网友:
铜包铁损耗大,大多电脑都是用这种线同,竟然也正常使用了多年

网友:
借个帖子问个问题,之前论坛挺火的5块钱60瓦左右的导轨式电源,12伏和24伏的,收到后我就试了一下,就放着吃灰了,前一阵子,接12伏车载打气泵了,中间串联了个12伏60瓦的灯泡,等泵启动后再短接灯泡,然后打气,最后还是打嗝了。
最近拿出来当车机电源使时,摸着车机外壳麻麻的,漏电的感觉,现在也不记得之前有没有这种麻麻的现象,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是接充气泵时搞坏了,还是那个高压与低压中间跨接的电容失效了呢?
是容量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网友:
不好说。反正有损耗

网友:
铜包铁损耗大,

网友:
这种线还是大牌子的靠谱,一般品牌主板配的线不会很差,尽量使用铜材质的。

网友:
高频短距离够用了

网友A:
看了有铜包铁,赶快用磁铁试了我收藏的5根线,有三根磁铁能吸,2根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有铜包铁,赶快用磁铁试了我收藏的5根线,有三根磁铁能吸,2根不吸, ...

据说还有什么银包铝,银包铜的
不过看有人测试,哪怕铜包铁,只要还是这种双股屏蔽线,跑SATA3还是问题不大

网友:
还是大牌子的靠谱

网友B:
SATA也有铁线啊……太狠了

网友C:
这个还能用铁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也有铁线啊……太狠了

别嫌了,包了屏蔽铝箔算不错了,有损耗但基本不影响,还有就像普通充电线那样的几根线在里面的只能跑到SAT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能用铁线的?

其实短距离影响不大,虽然我不用

网友:
铜包铁,典

以前常见的那种蓝色的很短的成品网线,也是铁线,甚至铜都不镀,受潮以后线芯就烂掉了(比铜包铝更容易烂)

网友:
用铁丝符合山寨标准,坏的快点才是好商品,劣质廉价销量大。